用汇编把ADC值转换为温度值的查表程序,求大神帮忙

楼主:
已经显示出ADC的值,但是不会根据公式写查表程序转换为温度值,求坛子里的各路大神帮帮忙,感激不尽

公式

公式

网友:
先用Excel或其他工具,编个小程序,求出公式的输入值对应的输出值,列出一张表格,如下图。

int  code ch[m] = {x0, x1, x2.......} ; m对应于输入值 0, 1, 2...
   // 上述变量精度输入值步进单位自定义

在程序中查表求值
输出值 =  ch[输入值] ;

网友:
线性的就别查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汇编语言怎么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怎么写比较好,小白完全不懂,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指明单片机品种,神仙也不知道用啥子汇编~~~

网友:
回复 网友A:

pic16f1847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跟51的完全不一样,PIC单片机没有专用的查表指令。

一般都是用RETLW指令来做查表,思路是利用子程序带值返回的这一方式来实现。

具体是在主程序中先取出表数据地址放入W,接着调用子程序,子程序的第一条指令将W置入PC,则程序跳到数据地址的地方,再由“RETLW”指令将数据返回到主程序。

        ORG        0100H
BIAO:        ADDWF        PCL,F
        RETLW        数据1
        RETLW        数据2
        RETLW        数据3
        ……
        RETLW        数据n

网友:
PIC16F系列单片机读大表子程序
       list P=16f876a, st=off
       errorlevel -302, -306

__CONFIG _CP_OFF & _WDT_OFF & _BODEN_OFF & _PWRTE_OFF & _HS_OSC & _LVP_OFF & _CPD_ON
GETDATA   equ     0x20
USERDAT   equ     0x21
DISADDR   equ     0x30
;---------------------------------
          org     0x0
          goto    PICSTART
          org     0xF

PICSTART clrf    DISADDR
          movlw   0xFF            ; 预读内容(0x00~0xFF)
          movwf   GETDATA         ; W->GETDATA
;         ...............
;--------------------------------------------------------------------
READTAB   movf    GETDATA,W       ; 预读内容指针低8位
          movwf   USERDAT         ; W->USERDAT
          clrf    USERDAT+1       ; 清高8位指针
          pagesel SERVICE         ; 确认页设置
          call    SERVICE         ; 调用查表子程序
          pagesel $               ; 返回当前页
          movwf   DISADDR         ; 内容->DISADDR
          goto    $               ; 结束
;---------------------------------
; PIC单片机读大表子程序
          org     0x1EE0          ; 存放起地址
SERVICE   movlw   LOW(DTABLE)     ; 表格实际地址低8位
          addwf   USERDAT,F       ; 计算低位字节
          btfsc   STATUS,C        ; 进位?
          incf    USERDAT+1,F     ; 是,高位加1
          movlw   HIGH(DTABLE)    ; 表格实际地址高8位
          addwf   USERDAT+1,W     ; 计算高位字节->W
          movwf   PCLATH          ; 修改PC位值
          movf    USERDAT,W       ; 地址低8位->W
          movwf   PCL             ; 改变PCL指针

DTABLE    DT      0x88,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DT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
          DT      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2a,0x2b,0x2c,0x2d,0x2e,0x2f
          DT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3a,0x3b,0x3c,0x3d,0x3e,0x3f
          DT      0x40,0x41,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4a,0x4b,0x4c,0x4d,0x4e,0x4f
          DT      0x50,0x51,0x52,0x53,0x54,0x55,0x56,0x57,0x58,0x59,0x5a,0x5b,0x5c,0x5d,0x5e,0x5f
          DT      0x60,0x61,0x62,0x63,0x64,0x65,0x66,0x67,0x68,0x69,0x6a,0x6b,0x6c,0x6d,0x6e,0x6f
          DT      0x70,0x71,0x72,0x73,0x74,0x75,0x76,0x77,0x78,0x79,0x7a,0x7b,0x7c,0x7d,0x7e,0x7f
          DT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DT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DT      0xa0,0xa1,0xa2,0xa3,0xa4,0xa5,0xa6,0xa7,0xa8,0xa9,0xaa,0xab,0xac,0xad,0xae,0xaf
          DT      0xb0,0xb1,0xb2,0xb3,0xb4,0xb5,0xb6,0xb7,0xb8,0xb9,0xba,0xbb,0xbc,0xbd,0xbe,0xbf
          DT      0xc0,0xc1,0xc2,0xc3,0xc4,0xc5,0xc6,0xc7,0xc8,0xc9,0xca,0xcb,0xcc,0xcd,0xce,0xcf
          DT      0xd0,0xd1,0xd2,0xd3,0xd4,0xd5,0xd6,0xd7,0xd8,0xd9,0xda,0xdb,0xdc,0xdd,0xde,0xdf
          DT      0xe0,0xe1,0xe2,0xe3,0xe4,0xe5,0xe6,0xe7,0xe8,0xe9,0xea,0xeb,0xec,0xed,0xee,0xef
          DT      0xf0,0xf1,0xf2,0xf3,0xf4,0xf5,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e,0x99
;------------------------------------------------------------------------------------------------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