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 Tag能不能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如题。一直没有找到资料啊

网友:
里面集成了8051内核。买下载器就行。不过我没玩过哦

网友:
同问。如果要和其他单片机通信,是不是要另外使用蓝牙传输?具体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一直没闹明白。还没看到sensor tag ,正等套件,到时研究研究。楼主玩过?

网友:
当然可以用外部MCU控制,但需要先给内部MCU写适当的程序,然后用通讯指令来控制,建议仔细阅读手册。

网友:
这两天看文档,sensortag的mcu固件似乎不支持和外界mcu通讯,只是板载的传感器读取。要写cc2541的程序才能增加其他功能,这就挺麻烦了

网友:
可以和MCU通信,不过是通过无线形式和例外一块蓝牙模块通信。 可以加入蓝牙技术群,到时大伙一起讨论,抱团取火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30351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