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单片机型号STC12C2052AD USB 转TTL模块中间2跟线为TXD 和 RXD  ,外边两根分别是VCC 和 GND ,我用的是面包板,VCC 接20脚,GND 接10脚,TXD和RXD分别接P3.0和P3.1口,然后运行STC-ISP进行程序下载,软件一直提示请给MCU上电,我断电上电好多次都不行,下载一直提示请给MCU上电,不成功也不失败,有大神分析分析,感觉很奇怪,万用表量了线都是通的……详细请看图,小弟不甚感激,本人电脑XP 系统。

USB转TTL模块

USB转TTL模块

串口

串口

程序下载中

程序下载中

网友:
要加个复位电路,再测测USB转串口的兼容性。

网友A:
是不是USB转串口不行啊?我有5片STC的芯片,结果电脑没串口,一咬牙买了编程器,换了ATMEL的芯片,你找个有串口的电脑试试

网友:
有9针串口转USB线买。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USB转串口不行啊?我有5片STC的芯片,结果电脑没串口,一咬牙买了编程器,换了ATMEL的芯片,你找个有串口的电脑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stc官网上下新版的isp程序,我试过很多usb转串口的都能用.

网友:
从GND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