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单片机型号STC12C2052AD USB 转TTL模块中间2跟线为TXD 和 RXD  ,外边两根分别是VCC 和 GND ,我用的是面包板,VCC 接20脚,GND 接10脚,TXD和RXD分别接P3.0和P3.1口,然后运行STC-ISP进行程序下载,软件一直提示请给MCU上电,我断电上电好多次都不行,下载一直提示请给MCU上电,不成功也不失败,有大神分析分析,感觉很奇怪,万用表量了线都是通的……详细请看图,小弟不甚感激,本人电脑XP 系统。

网友:
这个问题我好像以前遇到过。我当时是这么做的。先不连接,点击下载,显示正在握手还是啥的,然后把线连接上。最后握手成功。。

网友:
我试了N次了,断电上电 不过没用,程序啥都不提示 也没说失败啥的 不过还得谢谢你

网友:
这个帖子忘了贴图 下面一个帖子带图的 帮我看看

网友:
把最小系统都接完整了!  尤其是晶振      还有51的有的设置的P1.0/P1.1为零可下载不知道STC12C2052AD有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可能是控件版本过期了,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