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助学系列-PS2键盘】

楼主:
PS2使用一种双向同步串行协议。
端口结构及引脚定义如下

当键盘的处理器发现有按键被按下、释放或按住,将发送扫描的信息包到计算机。
扫描码有两种不同的类型:通码和段码。当按键被按下或者按住就发送通码,当按键被释放就发送段码,每个按键都具有唯一的通码和段码,所以主机知道那个按键被按下。
当按键被释放之后,键盘CPU会在扫描码前加一个“F0”作为按键释放信号,如果是扩展键将在扫描码之前加上“E0F0”作为开头。
从键盘发送到主机的数据在时钟的下降沿被读取。
串行协议每帧包含11位:1bit起始位,始终为08bit数据位,排列顺序由低到高;1bit奇偶校验位(奇校验);1bit结束位,始终为1

网友:
来个John Clayton的PS2程序
`define TOTAL_BITS   11
`define EXTEND_CODE  16'hE0
`define RELEASE_CODE 16'hF0
`define LEFT_SHIFT   16'h12
`define RIGHT_SHIFT  16'h59

module ps2_keyboard_interface(
  clk,
  rst_n,
  ps2_clk,
  ps2_data,
  rx_extended,
  rx_released,
  rx_shift_key_on,
  rx_scan_code,
  rx_ascii,
  rx_data_ready,       // rx_read_o
  rx_read,             // rx_read_ack_i
  tx_data,
  tx_write,
  tx_write_ack_o,
  tx_error_no_keyboard_ack
  );

  // I/O declarations
input clk;  //系统时钟
input rst_n;  //复位,低电平有效
inout ps2_clk;  //ps2时钟线,双向端口
inout ps2_data;  //ps2数据线,双向端口
output rx_extended;  //扩展码标志
output rx_released;  //断码标志
output rx_shift_key_on;  //shift键状态标志
output [7:0] rx_scan_code;  //扫描码输出
output [7:0] rx_ascii;  //ASCII码输出
output rx_data_ready;  //收到新数据置位,读取后清零
input rx_read;   //读数据指示,有新数据且rx_read=1时,清rx_data_ready标志
input [7:0] tx_data;  //要发送给ps2键盘的数据或指令
input tx_write;  //发送指令请求,高电平有效
output tx_write_ack_o;  //写指令状态,写指令前为1,写过程为0,写完为1,结束写请求后为0
output tx_error_no_keyboard_ack;  //ps2键盘应答出错指示

//I/O寄存器
reg rx_extended_r;
reg rx_released_r;
reg [7:0] rx_scan_code_r;
reg [7:0] rx_ascii_r;
reg rx_data_ready_r;
reg tx_error_no_keyboard_ack_r;

//内部寄存器
reg [`TOTAL_BITS-1:0] q;  //移位寄存器,用于接收或发送数据
reg [3:0] m1_state;    //状态机M1
reg [3:0] m1_next_state;
reg m2_state;   //状态机M2
reg m2_next_state;
reg [3:0] bit_count;   //移位计数器
reg enable_timer_60usec; //60微妙计数器使能控制
reg enable_timer_5usec;  //5微妙计数器使能控制
reg [TIMER_60USEC_BITS_PP-1:0] timer_60usec_count;  //60微妙计数器
reg [TIMER_5USEC_BITS_PP-1:0] timer_5usec_count;   //5微妙计数器
reg [7:0] ascii;      //ASCII码
reg left_shift_key;   //左shift键标志
reg right_shift_key;  //右shift键标志
reg hold_extended;    //保持原先的值,复位或有新值输出(rx_output_event=1)清零
reg hold_released;    //保持原先的值,复位或有新值输出(rx_output_event=1)清零
reg ps2_clk_r;        //同步ps2时钟信号
reg ps2_data_r;       //同步ps2数据信号
reg ps2_clk_hi_z;     //无操作,输出高阻,外部上拉为高电平
reg ps2_data_hi_z;    //无操作,输出高阻,外部上拉为高电平

//内部信号
wire timer_60usec_done;  //60微秒计数器溢出标志
wire timer_5usec_done;  //5微秒计数器溢出标志
wire extended;    //扩展码标志
wire released;     //断码标志
wire shift_key_on;
wire rx_output_event;  //收到键盘发送过来的一帧数据置位,且不是0xE0和0xF0
wire rx_output_strobe;  //收到键盘发送过来的一帧数据置位,且不是0xE0、0xF0和shift键值
wire tx_parity_bit;   //奇偶校验位
wire rx_shifting_done;  //接收一帧数据完毕置位
wire tx_shifting_done;  //发送一帧数据完毕置位
wire [8:0] shift_key_plus_code;  //包含shift键状态的扫描码

//计数器参数
//以96M时钟计算
parameter TIMER_60USEC_VALUE = 5760; //60微秒延时计数值
parameter TIMER_60USEC_BITS  = 13;   //60微秒延时计时位宽
parameter TIMER_5USEC_VALUE = 480;   //5微秒延时计数值
parameter TIMER_5USEC_BITS  = 9;     //5微秒延时计数值
parameter TRAP_SHIFT_KEYS = 0;       //默认:No shift key trap

//状态机M1状态参数
parameter m1_rx_clk_h = 1;
parameter m1_rx_clk_l = 0;
parameter m1_rx_falling_edge_marker = 13;
parameter m1_rx_rising_edge_marker = 14;
parameter m1_tx_force_clk_l = 3;
parameter m1_tx_first_wait_clk_h = 10;
parameter m1_tx_first_wait_clk_l = 11; //zhongligongwu
parameter m1_tx_reset_timer = 12;
parameter m1_tx_wait_clk_h = 2;
parameter m1_tx_clk_h = 4;
parameter m1_tx_clk_l = 5;
parameter m1_tx_wait_keyboard_ack = 6;
parameter m1_tx_done_recovery = 7;
parameter m1_tx_error_no_keyboard_ack = 8;
parameter m1_tx_rising_edge_marker = 9;

//状态机M2状态参数
parameter m2_rx_data_ready = 1;
parameter m2_rx_data_ready_ack = 0;

assign ps2_clk = ps2_clk_hi_z?1'bZ:1'b0;  ////ps2时钟线输出
assign ps2_data = ps2_data_hi_z?1'bZ:1'b0;//ps2数据线输出
assign rx_extended = rx_extended_r;
assign rx_released = rx_released_r;
assign rx_scan_code = rx_scan_code_r;
assign rx_ascii = rx_ascii_r;
assign rx_data_ready = rx_data_ready_r;
assign tx_error_no_keyboard_ack = tx_error_no_keyboard_ack_r;

//同步输入时钟数据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ps2_clk_r <= ps2_clk;
    ps2_data_r <= ps2_data;
end
/***************************状态机M1*************************************/
//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m1_state <= m1_rx_clk_h;
    else
        m1_state <= m1_next_state;
end
//m1状态转换逻辑
always @(m1_state
         or q
         or tx_shifting_done
         or tx_write
         or ps2_clk_r
         or ps2_data_r
         or timer_60usec_done
         or timer_5usec_done
         )
begin
    ps2_clk_hi_z <= 1;
    ps2_data_hi_z <= 1;
    tx_error_no_keyboard_ack <= 0;
    enable_timer_60usec <= 0;
    enable_timer_5usec <= 0;

        case (m1_state)
    //以下四个状态为从ps2读数据到主机
        m1_rx_clk_h :    //读状态时钟,高电平
          begin
                enable_timer_60usec <= 1;
                if (tx_write)
                    m1_next_state <= m1_tx_reset_timer;
                else if (~ps2_clk_1)
                    m1_next_state <= m1_rx_falling_edge_marker;
                else m1_next_state <= m1_rx_clk_h;
          end

        m1_rx_falling_edge_marker :  //读状态时钟下降沿标志
          begin
                enable_timer_60usec <= 0;
                m1_next_state <= m1_rx_clk_l;
          end

        m1_rx_clk_l :      //读状态时钟低电平
          begin
                enable_timer_60usec <= 1;
                if (tx_write)
                    m1_next_state <= m1_tx_reset_timer;
                else if (ps2_clk_s)
                    m1_next_state <= m1_rx_rising_edge_marker;
                else
                    m1_next_state <= m1_rx_clk_l;
          end

        m1_rx_rising_edge_marker :   //读状态时钟上升沿标志
          begin
                enable_timer_60usec <= 0;
                m1_next_state <= m1_rx_clk_h;
          end

  /********************************************************/
  //以下为发送指令到ps2键盘的转换状态
        m1_tx_reset_timer:   //写指令开始状态
          begin
                enable_timer_60usec <= 0;
                m1_next_state <= m1_tx_force_clk_l;
          end

        m1_tx_force_clk_l ://抑制通信,拉低时钟线(100微秒以上)准备发送指令给ps2键盘
          begin
                enable_timer_60usec <= 1;
                ps2_clk_hi_z <= 0;  //强制拉低ps2_clk时钟线
                if (timer_60usec_done)
                  m1_next_state <= m1_tx_first_wait_clk_h;
                else
                  m1_next_state <= m1_tx_force_clk_l;
          end

        m1_tx_first_wait_clk_h :  //等待ps2键盘把时钟线拉低
          begin
                enable_timer_5usec <= 1;
                ps2_data_hi_z <= 0;        // 发送起始位
                if (~ps2_clk_r && timer_5usec_done)
                  m1_next_state <= m1_tx_clk_l;
                else
                  m1_next_state <= m1_tx_first_wait_clk_h;
          end

        // This state must be included because the device might possibly
        // delay for up to 10 milliseconds before beginning its clock pulses.
        // During that waiting time, we cannot drive the data (q[0]) because it
        // is possibly 1, which would cause the keyboard to abort its receive
        // and the expected clocks would then never be generated.
        m1_tx_first_wait_clk_l :
          begin
                ps2_data_hi_z <= 0;
                if (~ps2_clk_s)
                  m1_next_state <= m1_tx_clk_l;
                else
                  m1_next_state <= m1_tx_first_wait_clk_l;
          end

        m1_tx_wait_clk_h :
          begin
                enable_timer_5usec <= 1;
                ps2_data_hi_z <= q[0];
                if (ps2_clk_s && timer_5usec_done)
                  m1_next_state <= m1_tx_rising_edge_marker;
                else
                  m1_next_state <= m1_tx_wait_clk_h;
          end

        m1_tx_rising_edge_marker :
          begin
                ps2_data_hi_z <= q[0];
                m1_next_state <= m1_tx_clk_h;
          end

        m1_tx_clk_h :
          begin
                ps2_data_hi_z <= q[0];
                if (tx_shifting_done)
                  m1_next_state <= m1_tx_wait_keyboard_ack;
                else if (~ps2_clk_s)
                  m1_next_state <= m1_tx_clk_l;
                else
                  m1_next_state <= m1_tx_clk_h;
          end

        m1_tx_clk_l :
          begin
                ps2_data_hi_z <= q[0];
                if (ps2_clk_s)
                  m1_next_state <= m1_tx_wait_clk_h;
                else
                  m1_next_state <= m1_tx_clk_l;
          end

        m1_tx_wait_keyboard_ack :
          begin
                if (~ps2_clk_s && ps2_data_s)
                  m1_next_state <= m1_tx_error_no_keyboard_ack;  //应答出错
                else if (~ps2_clk_s && ~ps2_data_s)
                  m1_next_state <= m1_tx_done_recovery;
                else m1_next_state <= m1_tx_wait_keyboard_ack;
          end

        m1_tx_done_recovery :
          begin
                if (ps2_clk_s && ps2_data_s)
                  m1_next_state <= m1_rx_clk_h;
                else
                  m1_next_state <= m1_tx_done_recovery;
          end

        m1_tx_error_no_keyboard_ack :
          begin
                tx_error_no_keyboard_ack <= 1;
                if (ps2_clk_s && ps2_data_s)
                  m1_next_state <= m1_rx_clk_h;
                else
                  m1_next_state <= m1_tx_error_no_keyboard_ack;
          end

        default : m1_next_state <= m1_rx_clk_h;
        endcase
end
/**************************************************************/
//产生数据输出状态标志
//rx_data_ready_r=1时有数据输出,rx_data_ready_r=0时无数据输出
//读数据时(rx_read=1)rx_data_ready_r将为0
/*************************************************************/
//状态机m2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m2_state <= m2_rx_data_ready_ack;
  else
    m2_state <= m2_next_state;
end

// m2状态逻辑转换
always @(m2_state or rx_output_strobe or rx_read)
begin : m2_state_logic
  case (m2_state)
    m2_rx_data_ready_ack:
          begin
                rx_data_ready <= 1'b0;
                if (rx_output_strobe)
                  m2_next_state <= m2_rx_data_ready;
                else
                  m2_next_state <= m2_rx_data_ready_ack;
          end
    m2_rx_data_ready:
          begin
                rx_data_ready <= 1'b1;
                if (rx_read)
                  m2_next_state <= m2_rx_data_ready_ack;
                else
                  m2_next_state <= m2_rx_data_ready;
          end
    default : m2_next_state <= m2_rx_data_ready_ack;
  endcase
end

//位移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   !reset
      || rx_shifting_done
      || (m1_state == m1_tx_wait_keyboard_ack)        // After tx is done.
      )
      bit_count <= 0;  // normal reset
  else if (timer_60usec_done
           && (m1_state == m1_rx_clk_h)
           && (ps2_clk_s)
      )
      bit_count <= 0;  // rx watchdog timer reset
  else if ( (m1_state == m1_rx_falling_edge_marker)   // increment for rx
           ||(m1_state == m1_tx_rising_edge_marker)   // increment for tx
           )
    bit_count <= bit_count + 1;
end
// 指示一帧数据读完或写完
assign rx_shifting_done = (bit_count == `TOTAL_BITS);
assign tx_shifting_done = (bit_count == `TOTAL_BITS-1);

//这个信号用来使能加载要发送到ps2键盘的数据到移位寄存器同时也指示发送指令的传输过程
//写指令状态,写指令前为1,写过程为0,写完为1,结束写请求后为0
assign tx_write_ack_o = (  (tx_write && (m1_state == m1_rx_clk_h))
                         ||(tx_write && (m1_state == m1_rx_clk_l))
                         );

// 奇校验位
assign tx_parity_bit = ~^tx_data;

//串行数据移位寄存器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q <= 0;
  else if (tx_write_ack_o)
    q <= {1'b1,tx_parity_bit,tx_data,1'b0};
  else if ( (m1_state == m1_rx_falling_edge_marker)
           ||(m1_state == m1_tx_rising_edge_marker) )
    q <= {ps2_data_s,q[`TOTAL_BITS-1:1]};
end

// 60微秒定时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enable_timer_60usec)
    timer_60usec_count <= 0;
  else if (~timer_60usec_done)
    timer_60usec_count <= timer_60usec_count + 1;
end
assign timer_60usec_done = (timer_60usec_count == (TIMER_60USEC_VALUE_PP - 1));

// 5微秒定时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enable_timer_5usec)
    timer_5usec_count <= 0;
  else if (~timer_5usec_done)
    timer_5usec_count <= timer_5usec_count + 1;
end
assign timer_5usec_done = (timer_5usec_count == TIMER_5USEC_VALUE_PP - 1);

//输出扩展码标志及断码标志
assign extended = (q[8:1] == `EXTEND_CODE) && rx_shifting_done;
assign released = (q[8:1] == `RELEASE_CODE) && rx_shifting_done;

//复位或输出有效键码(非0xF0或0xE0)时清零扩展、断码标志位
//输出键码为扩展码、断码时置相应标志位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 rx_output_event)
  begin
    hold_extended <= 0;
    hold_released <= 0;
  end
  else
  begin
    if (rx_shifting_done && extended)
      hold_extended <= 1;
    if (rx_shifting_done && released)
      hold_released <= 1;
  end
end

/**********************************************************************/
//shift按键检测
//左shift按键检测
// These bits contain the status of the two shift keys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left_shift_key <= 0;
  else if ((q[8:1] == `LEFT_SHIFT) && rx_shifting_done && ~hold_released)//shift键通码
    left_shift_key <= 1;
  else if ((q[8:1] == `LEFT_SHIFT) && rx_shifting_done && hold_released)//shift键断码
    left_shift_key <= 0;
end
//右shift按键检测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right_shift_key <= 0;
  else if ((q[8:1] == `RIGHT_SHIFT) && rx_shifting_done && ~hold_released)//shift键通码
    right_shift_key <= 1;
  else if ((q[8:1] == `RIGHT_SHIFT) && rx_shifting_done && hold_released)//shift键断码
    right_shift_key <= 0;
end
//输出shift状态标志,shift键按住输出1,释放输出0
assign rx_shift_key_on = left_shift_key || right_shift_key;
/****************************************************************************/
//输出特殊扫描码标志位,及扫描码值和ASCII码
//通过rx_extended_r、rx_released_r的值可判断是断码、通码,还是扩展码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begin
    rx_extended <= 0;
    rx_released <= 0;
    rx_scan_code <= 0;
    rx_ascii <= 0;
  end
  else if (rx_output_strobe)
  begin
    rx_extended <= hold_extended;  //载入之前保存的状态值
    rx_released <= hold_released;  //载入之前保存的状态值
    rx_scan_code <= q[8:1];
    rx_ascii <= ascii;
  end
end
//收到键盘发送过来的键码,且键码不是0xE0(扩展码前都有0xE0)和0xF0(断码前都有0xF0)
assign rx_output_event  = (rx_shifting_done
                          && ~extended
                          && ~released
                          );
//收到键盘发送过来的键码,
//且不是键码0xE0(扩展码前都有0xE0)和0xF0(断码前都有0xF0),而且不是shift的键值
assign rx_output_strobe = (rx_shifting_done
                          && ~extended
                          && ~released
                          && ( (TRAP_SHIFT_KEYS_PP == 0)
                               || ( (q[8:1] != `RIGHT_SHIFT)
                                    &&(q[8:1] != `LEFT_SHIFT)
                                  )
                             )
                          );
/***************************************************************************/
//这部分将键盘的扫描码转换成ASCII码,这里只列了一部分,
//如果需要更多键码,可以找相关的扫描键码增加到下面case语句
//表中的9'hxxx最高位为1表示有shift键按下
assign shift_key_plus_code = {rx_shift_key_on,q[8:1]};
always @(shift_key_plus_code)
begin
  casez (shift_key_plus_code)
    12'h?66 : ascii <= 8'h08;  // Backspace ("backspace" key)
    12'h?0d : ascii <= 8'h09;  // Horizontal Tab
    12'h?5a : ascii <= 8'h0d;  // Carriage return ("enter" key)
    12'h?76 : ascii <= 8'h1b;  // Escape ("esc" key)
    12'h?29 : ascii <= 8'h20;  // Space
    12'h116 : ascii <= 8'h21;  // !
    12'h152 : ascii <= 8'h22;  // "
    12'h126 : ascii <= 8'h23;  // #
    12'h125 : ascii <= 8'h24;  // $
    12'h12e : ascii <= 8'h25;  // %
    12'h13d : ascii <= 8'h26;  // &
    12'h052 : ascii <= 8'h27;  // '
    12'h146 : ascii <= 8'h28;  // (
    12'h145 : ascii <= 8'h29;  // )
    12'h13e : ascii <= 8'h2a;  // *
    12'h155 : ascii <= 8'h2b;  // +
    12'h041 : ascii <= 8'h2c;  // ,
    12'h04e : ascii <= 8'h2d;  // -
    12'h049 : ascii <= 8'h2e;  // .
    12'h04a : ascii <= 8'h2f;  // /
    12'h045 : ascii <= 8'h30;  // 0
    12'h016 : ascii <= 8'h31;  // 1
    12'h01e : ascii <= 8'h32;  // 2
    12'h026 : ascii <= 8'h33;  // 3
    12'h025 : ascii <= 8'h34;  // 4
    12'h02e : ascii <= 8'h35;  // 5
    12'h036 : ascii <= 8'h36;  // 6
    12'h03d : ascii <= 8'h37;  // 7
    12'h03e : ascii <= 8'h38;  // 8
    12'h046 : ascii <= 8'h39;  // 9
    12'h14c : ascii <= 8'h3a;  // :
    12'h04c : ascii <= 8'h3b;  // ;
    12'h141 : ascii <= 8'h3c;  // <
    12'h055 : ascii <= 8'h3d;  // =
    12'h149 : ascii <= 8'h3e;  // >
    12'h14a : ascii <= 8'h3f;  // ?
    12'h11e : ascii <= 8'h40;  // @
    12'h11c : ascii <= 8'h41;  // A
    12'h132 : ascii <= 8'h42;  // B
    12'h121 : ascii <= 8'h43;  // C
    12'h123 : ascii <= 8'h44;  // D
    12'h124 : ascii <= 8'h45;  // E
    12'h12b : ascii <= 8'h46;  // F
    12'h134 : ascii <= 8'h47;  // G
    12'h133 : ascii <= 8'h48;  // H
    12'h143 : ascii <= 8'h49;  // I
    12'h13b : ascii <= 8'h4a;  // J
    12'h142 : ascii <= 8'h4b;  // K
    12'h14b : ascii <= 8'h4c;  // L
    12'h13a : ascii <= 8'h4d;  // M
    12'h131 : ascii <= 8'h4e;  // N
    12'h144 : ascii <= 8'h4f;  // O
    12'h14d : ascii <= 8'h50;  // P
    12'h115 : ascii <= 8'h51;  // Q
    12'h12d : ascii <= 8'h52;  // R
    12'h11b : ascii <= 8'h53;  // S
    12'h12c : ascii <= 8'h54;  // T
    12'h13c : ascii <= 8'h55;  // U
    12'h12a : ascii <= 8'h56;  // V
    12'h11d : ascii <= 8'h57;  // W
    12'h122 : ascii <= 8'h58;  // X
    12'h135 : ascii <= 8'h59;  // Y
    12'h11a : ascii <= 8'h5a;  // Z
    12'h054 : ascii <= 8'h5b;  // [
    12'h05d : ascii <= 8'h5c;  // \
    12'h05b : ascii <= 8'h5d;  // ]
    12'h136 : ascii <= 8'h5e;  // ^
    12'h14e : ascii <= 8'h5f;  // _
    12'h00e : ascii <= 8'h60;  // `
    12'h01c : ascii <= 8'h61;  // a
    12'h032 : ascii <= 8'h62;  // b
    12'h021 : ascii <= 8'h63;  // c
    12'h023 : ascii <= 8'h64;  // d
    12'h024 : ascii <= 8'h65;  // e
    12'h02b : ascii <= 8'h66;  // f
    12'h034 : ascii <= 8'h67;  // g
    12'h033 : ascii <= 8'h68;  // h
    12'h043 : ascii <= 8'h69;  // i
    12'h03b : ascii <= 8'h6a;  // j
    12'h042 : ascii <= 8'h6b;  // k
    12'h04b : ascii <= 8'h6c;  // l
    12'h03a : ascii <= 8'h6d;  // m
    12'h031 : ascii <= 8'h6e;  // n
    12'h044 : ascii <= 8'h6f;  // o
    12'h04d : ascii <= 8'h70;  // p
    12'h015 : ascii <= 8'h71;  // q
    12'h02d : ascii <= 8'h72;  // r
    12'h01b : ascii <= 8'h73;  // s
    12'h02c : ascii <= 8'h74;  // t
    12'h03c : ascii <= 8'h75;  // u
    12'h02a : ascii <= 8'h76;  // v
    12'h01d : ascii <= 8'h77;  // w
    12'h022 : ascii <= 8'h78;  // x
    12'h035 : ascii <= 8'h79;  // y
    12'h01a : ascii <= 8'h7a;  // z
    12'h154 : ascii <= 8'h7b;  // {
    12'h15d : ascii <= 8'h7c;  // |
    12'h15b : ascii <= 8'h7d;  // }
    12'h10e : ascii <= 8'h7e;  // ~
    12'h?71 : ascii <= 8'h7f;  // (Delete OR DEL on numeric keypad)
    default : ascii <= 8'h2e;  // '.' used for unlisted characters.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好给力。第一次看到把Verilog 写这么牛逼的人。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