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求助] Linux的静态链接库.a文件,能用到嵌入式的Linux里吗???

楼主:
手头有一个Demo,有多个.a静态链接库,在Linux里运行Demo成功了,但是我想用嵌入式系统用这个库,不知道可不可能?
我没有库的源代码,但是我又不想用PC装一个Linux系统调用这个库。
(1).a的库文件,没有源代码,能不能用到嵌入式的Linux里?
(2)如果不行,那能不能在windows下编译,用什么软件?
(3)如果这个库有用到Linux的api,是不是只能在Linux系统里调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使用的,看看相关连接库

网友:
(1)不能在非x86的体系结构下运行,需要交叉编译,要源代码的
(2)在windows中安装cygwin可以在windows下编译,写makefile后make就可以了
(3)要看是什么api了,如果是标准C库的话就可以,但如果是Linux系统调用的话就不行的,接口和windows不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