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已做出测距,求接下来该怎么办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有一个终端节点,然后再加上两个设备,两两之间都可以相互通信,然后,用我现在的测距算法都算出两两之间的距离d1、d2、d3,然后再将数据传输到终端节点,最后算出一个角度,就可以知道物品的大致方位,这样的定位。大家觉得这样怎么样?有没有更好的,因为我这种算法不会写,而且肯定不精确

网友:
我以前也想着用CC2530来定位,后来放弃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价格太高,二是似乎TI有意淡化定位引擎这块(这是问淘宝上店家后得出的结论)。做个演示估计还行吧,做产品这难度就有点大了。不过CC2431是肯定支持定位的,方案也相对成熟,具体效果楼主可以搜索人家方案看看。
CC2530测距楼主都做出来了,我之前还一直以为2530没有自带定位引擎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没有定位引擎,我是通过写RSSI的算法进行的测距,具体还是看了别的资料,但是测距之后就不行了,实在想不通,该怎么弄了,只有想法,但是没有落实下来

网友:
我以前在RF板块上传了一份定位算法的资料,你可以找找研究下。一般用最多的是三角定位

网友:
如果你不跑zigbee stack,用CC2530就是浪费,单纯的定位可以用CC2510

网友:
我也想用这种方法做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网友:
亲,做出来了嘛?求购代码。。。谢谢。。。急需。。。

网友:
您好,我遇到了测量两个CC2530节点距离的问题,公式转换方面总出现问题,可以加我QQ853821860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没有定位引擎,我是通过写RSSI的算法进行的测距,具体还是看了别的资料,但是测距之后就不行了,实在想 ...

请问你写的RSSI算法可以讲一下吗?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了,可以从数据包里读取出RSSI值,但不知道如何转换成距离。

网友:
求源代码一份哈  1124315978@qq.com

网友:
你可以试下最小二乘法,这个最简单了。。熟了之后可以用卡尔曼

网友:
请问你做出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