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彩屏TFTLCD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
今天学习了彩屏,看了之后却没看到时序问题,就是当给数据到数据总线上要多久才能给WR上升沿写入。。。看了ILI9320的驱动芯片都没写关于时序的时间问题,是不是不用管?多久都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管的吧,对于TFT最最底层的驱动,不是有厂家给了么,不给你可以参照别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学习了彩屏,看了之后却没看到时序问题,就是当给数据到数据总线上要多久才能给WR上升沿写入。。。看了ILI9320的驱动芯片都没写关于时序的时间问题,是不是不用管?多久都行?

由屏的参数决定,一般是当给数据到数据总线上后,经数十ns到数百ns,才能给WR上升沿写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有时间要求的,至少有最小时间,超过了不要紧但也不能太长

网友:
我看我用的程序没看到相关的时序问题。就是屏幕初始化函数的时候,进行一些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