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每次新建工程都要配置Include目录及导入lib文件这些吗?有木有什么方法省

楼主:
请问每次新建工程都要配置Include目录及导入lib文件这些吗?有木有什么方法省
或者保存为模板,从模板新建

网友:
一个工程就是一个项目,你常新建工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是初学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初学这个M4的,

网友:
貌似没有吧,CCS感觉建new工程还是很容易的啊,不过,其实还是有个类似的方法的,楼主可以先建一个新工程,每次用的时候拷贝再粘贴就ok啦,这样就像模板一样,嘻嘻,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上正解。先建一个工程模板,每次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