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币==电路代用,电路可代有没有IC可代??

楼主:
奖币==电路代用,电路可代有没有IC可代??

网友:
这个只是个普通的MOS驱动电路,LZ上渡娘直接找"MOS驱动IC"即有一大把。

网友:
为什么要替代呢
不知道楼主的用途是什么,单纯这个电路,可以百度一下图腾柱电路驱动
至于替带IC,根据不同使用可以参考IR2111

网友:
还是讲清楚一点好,关键是你要的IC是什么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