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正点原子stm32战舰开发板

楼主:
正点原子STM32战舰开发板(99新)
就上了几次电,我本人后面转fpga,dsp方向,就放置了,一直没有时间学习,最近看板子一直在吃灰,就拿来出了。
开发板*1,3.5寸液晶*1,JLINKV8*1,ENC28J60以太网络模块*1, 2.4G无线模块NRF24L01*2============450
绝对是正品,烧了几次官方例程,非常新。有意请联系1458030693,,可小刀。
     可交换,液晶这些都可以。最好交换dsp,我补点钱都没问题,我现在用的板子是omapl138 lcdk,希望有dm3730那种级别的出来,如果不愿意不交换,我直接买都可以。

网友:
确实不是一个层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用omapl138做图像都慢了,想出点板子,去买一块好点的板子,dm3730性价比还行,一般的板子才1K多。

网友:
园区网络以太网供电交换机的另一种选择

  戴尔网络 5500 千兆以太网交换机是可扩展的园区交换机,可为您提供适应当前和未来需 要的强大功能与灵活性。
  戴尔网络 5500 系 列 交 换 机 旨 在 提 供 安 全 的 固 定 端 口 千 兆 位 以 太 网 交 换 解 决 方 案, 从 而 实 现 全 线 速 交 换 性能。戴尔网络 5500 系 列 采 用 1U 外 形 规 格, 拥 有 24或 48 个内置铜质千兆位以太网端口,总交换传输能力高达176 Gbps,可支持要求较高的网络环境。该系列交换机还可 通过 40 Gbps 高可用性堆栈体系结构,提供便捷的管理功能 和可扩展性 ;这种体系结构可让您通过单一 IP 地址管理多达 八台交换机,并且在整个堆栈中共享双端口 SFP+,用于网络下一层的上行链路。该系列交换机采用符合高能效以太网(802.3az) 标准的设计,可在链路空闲时将每个端口的功耗最 多降低 50%,并在端口不活动时进一步降低功耗。
  堆栈和 10 Gb 支持
  利用 5500 系列交换机的内置堆栈和 10 Gb 功能,可以大幅 简化您的下一次部署。使用高度可用的堆栈体系结构,可从 单 个 屏 幕 管 理 多 达 400 个 端 口 ;而 且, 通 过 双 SFP+ 端 口, 还能够以 10 Gb 的速度将整个堆栈冗余逆向连接到网络的其 他部分。
  可靠的安全性
  戴尔网络 5500 系 列 交 换 机 的 高 级 安 全 功 能 有 助 于 保 护网络免遭意外或恶意干扰。基于 IEEE 802.1x 的边缘验证可 提供集中化且比标准 ACL 更容易管理的重要安全解决方案。 戴尔网络 5500 系列通过 SSL 或 SSH 进行密码管理,可 提高网络安全性并实现管理流量加密 ;此外,通过基于 IP 地 址筛选主机,可确保 SNMP 访问的安全性。基于 MAC 的端口 安全性旨在防止未经授权的 MAC 地址访问网络。RADIUS 和 TACACS+ 支持可对交换机管理访问权限进行集中化远程验证。
  高级交换功能
  戴尔网络 5500 系列交换机具备增强的 VLAN 支持,如 语音 VLAN 和来宾 VLAN.其他功能包括 :允许对多供应商环 境进行故障排除并增强网络管理的 LLDP(链路层发现协议), 以及可进一步提高网络安全性的 LLDP-MED 和 DHCP 侦听。 该系列交换机还支持 USB 自动配置,因此,您可以在几分钟 内快速部署交换机,而不必设置复杂的 TFTP 配置或派遣技术 人员到远程办公室。
  便捷强大的企业管理功能
  戴尔网络 5500 系列交换机具备多种企业管理功能,可 帮助网络管理员优化网络流量,这些功能包括 :可支持具有 VoIP 功能的基础架构的 QoS、可帮助减少多余网络流量的多 播支持、可扩展网络带宽的链路聚合,以及动态 VLAN 配置。 戴尔网络 5500 系列交换机可通过行业标准命令行界面 (CLI)、 嵌 入 式 Web 服 务 器、 基 于 SNMP 的 第 三 方 管 理 控 制 台应用程序、远程登录或串行连接进行管理。
  以太网供电 (PoE) 支持
  戴尔网络 5500 系列 PoE 交换机可为用电网络应用程 序(包括)提供每端口 PoE 支持,这些应用程序包括 WLAN 接 入 点 (WAP)、IP 语 音 (VoIP) 手 机、 视 频 会 议 和 条 码 读 取。
  5524P 和 5548P 交换机可同时在多达 24 个端口上为网络连 接设备提供高达 15.4 瓦的电力,而且 MPS-600 电源模块更 可支持多达 48 个端口。
  终身质保
  戴尔网5500系列交换机享有行业领先的 终身质保,该保修保证产品终身可享受基本 硬件服务(维修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