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属于安防行业吗?

楼主:
我想知道,静电防护属于安防行业吗?我们公司做防静电产品,具体的不知道是什么行业

网友:
安防行业一般指社会公共安全,比如监控系统、防盗等,,,
静电防护是指安全生产的防护,,,防静电产品可以运用的行业非常多。属于劳动保护方面?劳保行业?可以讨论

网友:
二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防静电产品主要用于生产、储运、维护静电敏感器件、设备的静电防护,比如CMOS器件和一些传感器就对静电敏感,在生产、使用的过程中必须防止静电对器件和电路的破坏。

315jcz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个也属于吧

网友:
应该不属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