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C的供电问题

楼主:
用的芯片是MSP430F5438,想要掉电后RTC也能照常工作,备用的纽扣电池怎么接到芯片啊,有专门的供电引脚么,还是要自己设计供电电路。F6系列里面有 Auxiliary Supply System (AUX),F5里面找不到呀,  真不行的换F6的芯片,其他方面都不改,功耗会变大么,

网友:
这是怎么回事,帮你顶顶

网友:
干电池的话用二极管隔离一下接MCU的电源,系统电源也要用二极管隔离后再接MCU,这样就可以防止系统电源对电池放电或电池对MCU以外的电路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过二极管隔离后电压变小了呀,,我其实想问的是有没有像STM32的VBAT引脚一样的,,直接接备用电池,MCU断电后就会从VBAT供电的。

网友:
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会低的多,用MOS管电路代替更是能将压降控制在mV级。你用的MCU没有设专门的后备电池供电引脚,其实其内电路也一样是用MOS管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