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书单】物理和数学专业书单,内有详细介绍

楼主:
偶然在网上看到的一份经典书单,关于数学和物理专业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参照这个来选择合适的书。

目录:

1 数学书目

1.1 数学分析--高等数学
1.2 高等代数--线性代数
1.3 空间解析几何
1.4 常微分方程
1.5 单复变函数
1.6 关于自学数学
1.7 实变函数论与泛函分析
1.8 抽象代数
1.9 组合基础
1.10 数学物理方程
1.11 拓扑学
1.12 微分几何
1.13 微分流形

2 数学参考书目

2.1 说明
2.2 1.逻辑
2.3 组合,形式计算
2.4 数论
2.5 代数,同调代数,范畴,层
2.6 K-理论,C^*-代数
2.7 代数几何
2.8 群,李群和李代数
2.9 代数拓扑,微分拓扑
2.10 微分几何
2.11 动力系统
2.12 实分析,调和分析
2.13 泛函分析
2.14 复分析,解析几何,奇性
2.15 线性偏微分方程,D-模
2.16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2.17 数学物理
2.18 数值分析
2.19 概率
2.20 统计
2.21 博弈论,经济数学,最优化
2.22 数学史

3 物理学书单

3.1 量子力学
3.2 理论力学
3.3 电动力学
3.4 固体物理
3.5 数理方法
3.6 统计力学
3.7 一些补充

4 理论物理

5 物理经典教材

6 A Physics Booklist:

6.1 Subject Index
6.2 General Physics (so even mathematicians can understand it!)
6.3 Classical Mechanics
6.4 Classical Electromagnetism
6.5 Quantum Mechanics
6.6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Entropy
6.7 Condensed Matter
6.8 Special Relativity
6.9 Particle Physics
6.10 General Relativity
6.11 Mathematical Methods (so that even physicists can understand it!)
6.12 Nuclear Physics
6.13 Cosmology
6.14 Astronomy
6.15 Plasma Physics
6.16 Numerical Methods/Simulations
6.17 Fluid Dynamics
6.18 Nonlinear Dynamics, Complexity, and Chaos
6.19 Optics (Classical and Quantum), Lasers
6.20 Mathematical Physics
6.21 Atomic Physics
6.22 Low Temperature Physics, Superconductivity

7 习题
8 推荐给大家的优秀数学参考书
9 数理逻辑
10 现在在中国买得到的100本经典物理学专著

下面会陆续贴出详细的介绍

网友:
1 数学书目

1.1 《数学分析--高等数学》

1.菲赫今哥尔茨 "微积分学教程","数学分析原理".

前一本书,俄文版共三卷,中译本共8本;后一本书,俄文版共二卷,中译本共4本.此书堪称经典."微积分学教程"其实连作者(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大学的教授,门下弟子无数,包括后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数学家Kantorovitch)都承认不太合适作为教材,为此他才给出了能够做教材的后一套书,可以说是一个精简的版本(有所补充的是在最后给出了一个后续课程的简介).相信直到今天,很多老师在开课的时候还是会去找"微积分学教程",因为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例题实在太多了.如果想比较扎实的打基础的话,可以考虑把里面的例题当做有答案的习题来做,当然不是每道题都可以这么办的.如果你全部做完了那里的题目然后考试的时候碰到你做过的可别怪我.毫无疑问,这套书代表了以古典的方式处理数学分析内容(指不引入实变,泛函的观念)的最高水平,考虑到在中国的印数就以十万计,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Goursat的书可以与之相比了.

网友:
2.Apostol "Mathematical Analysis"
在西方(西欧和美国),这应该算得上是一本相当完整的课本了,在总书库里面有.

网友:
3.W.Rudin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有中译本:卢丁"数学分析原理",理图里有)这也是一本相当不错的书,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先生写了一个系列的教材.该书的讲法,(指一些符号,术语的运用)也是很好的.这里附带说一句,因为在理基里面当年念的是后来复旦出版社出的秦老师和余跃年编的"高等数学",虽然我一向认为该书编的很是不好,但是在这里想引秦老师的一句话,希望能对非数学专业的ddmm有所帮助:就是学完"高等数学"以后,可以找一本西方advanced calculus水平的书来看,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般数学系的要求了.当时秦老师曾特别指出Rudin的书.

说到Advaced Calculus,在这个标题下面有一本书也是可以一看的,就是L.Loomis和S.Sternberg的Advanced Calculus,其第一版在总书库里面有不少,第二版在理图外国教材中心有一本,系资料室是不是有不清楚.这本书的观点还是很高的,毕竟是人家Harvard的课本.

网友:
4."数学分析"(北大版)方企勤,沈燮昌等

"数学分析习题集","数学分析习题课教材".北大的这套课本写得还是可以的,不过最好的东西还是两本关于习题的东西.大家知道,吉米多维奇并不是很适合数学系的学生的,毕竟大多是计算题(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那套被广大教师痛骂的习题解答其实有一个题的第二小题是没答案的,原因好象是编书的人也没做出来,好象是关于级数收敛的一个题目).相比之下北大的这本习题集就要好许多,的的确确值得一做.那本习题课教材也是很有意思的书,包括一些相当困难的习题的解答,

网友:
5.克莱鲍尔"数学分析"
记得那是一本以习题的形式讲分析的书,题目也很不错.理图里有.

网友:
6.张筑生"数学分析新讲"(共三册)
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写的观点最新的数学分析课本,张老师写这书也实在是呕心沥血,手稿前后写了差不多五遍.象他这样身有残疾的人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付出的是比常人要多得多的.以致他自己在后记中也引了"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这套书里,对于许多材料的处理都和传统的方法不太一样.非常值得一读.唯一的遗憾是,按照张老师本人的说法,北大出版社找了家根本不懂怎么印数学书的印刷厂,所以版面不是很好看.

网友:
7a.尼柯尔斯基"数学分析(教程?)"
理图里有,是清华的人翻译的,好象没翻全.那属于80年代以后苏联的新潮流的代表,不管怎么说,人家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7b."数学分析"
忘了是谁写的了, 也是苏联的,莫斯科大学的教材.理图里面有第一卷的中译本,分两册.那里面从极限的讲法(对于拓扑基的)开始就能够明显得让人感觉
到观点非常的"高".

8.狄多涅"现代分析基础(第一卷)"
那是一套二十世纪的大家写的一整套教材的第一卷,用的术语相当"高深",可能等以后学了实变,泛函再回过头来看感觉会更好一些.

9.说两句关于非数学专业的高等数学.
这里强烈推荐理图里面几本法国人写的数学书.因为在法国高等教育系统里面,对于最好的学生,中学毕业以后念的是两年大学预科,这样就是不分系的,所以他们的高等数学(比如理图里面有J.Dixmier院士的"高等数学"第一卷)或者叫"普通数学"(理图里面有一套书就是这个标题),其水平基本上介于国内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数学课之间.

网友:
原文太长了,这样一本书一本书地复制的话楼盖的太高,就按门类归纳吧,接下来是

线性代数

1.2高等代数--线性代数

高等代数可以认为处理的是有限维线性空间的理论.如果严格一点,关于线性空间的理论应该叫线性代数,
再加上一点多项式理论(就是可以完完全全算做代数的内容的)就叫高等代数了.这门课在西方的对应一般叫Linear Algebra,就是苏联人喜欢用高等这个词,你可以在外国教材中心里面找到一本Kurosh(库落什)的Higher Algebra.
从这门课的内容上说,是可以有很多种讲法的.线性空间的重点自然是线性变换,那么如果在定义空间和像空间里面取定一组基的话,就有一个矩阵的表示.因此这门课的确是可以建立在矩阵论上的.而且如果要和数值搭界的话还必须这么做.复旦以前有两本课本就是这么做的.

1.蒋尔雄,吴景琨等 "线性代数"
这是那时候计算数学专业的课本,其教学要求据说是比数学专业相应的课程要高的.因为是偏向计算的缘故,你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常用的算法.我个人以为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2.屠伯埙等 "高等代数"
这就是在上海科技出版的一整套复旦数学系教材里讲高等代数的那本.不记得图书馆里面有,不过系里可能可以买到翻印的.这本书将80%的篇幅贡献给矩阵的有关理论.有大量习题,特别是每章最后的"选做题".能独立把这里面的习题做完对于理解矩阵的各种各样的性质是非常有益的.当然这不是很容易的:据说屠先生退休的时候留下这么句话:"今后如果有谁
开高等代数用这本书做教材,在习题上碰到麻烦的话可以来找我."有此可见一斑.如果从习题方面考虑,觉得上面的书太难吃下去的话,那么下面这本应该说是比较适当的.

3.屠伯埙等 "线性代数-方法导引"
这本书比上面那本可能更容易找到,里面的题目也更"实际"一些.值得一做.
另外,讲到矩阵论.就必须提到

4.甘特玛赫尔"矩阵论" (P.IAHTMAXEP)
我觉得这恐怕是这方面最权威的一本著作了.其中译者是柯召先生.在这套分两册的书里面,讲到了很多不纳入通常课本的内容.举个例子,大家知道矩阵有Jordan标准型,但是化一个矩阵到它的Jordan标准型的变换矩阵该怎么求?请看"矩阵论".这书里面还有一些关于矩阵方程的讨论,非常有趣.

5.许以超 "线性代数和矩阵论"
虽然许先生对复旦不甚友好(高三那会他对我说要在中国念大学数学系要么去北大,要么去科大--他是北大毕业的,现在数学所工作--我可没听他的),但是必须承认这本书还是写得很不错的,习题也不错.必须指出,这里面其实对于空间的观念很重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算华先生的弟子的.

6.华罗庚 "高等数学引论"
华先生做数学研究的特点是其初等直观的方法别具一格,在矩阵理论方面他也有很好的工作.甘特玛赫尔的书里面你只能找到两个中国人的名字,一个是樊畿先生,另一个就是华先生.可能是他第一次把下述观点引进中国的数学教材的(不记得是不是在这本书里面了):n阶行列式是n个n维线性空间的笛卡尔积上唯一一个把一组标准基映到1的反对称线性函数.这就是和多线性代数或者说张量分析的观点很接近了.
高等代数的另外一种考虑可能是更加代数化的.比如

7.贾柯勃逊(N.Jacobson) Lectures on Abstract Algebra ,II:Linear Algebra GTM(Graduate Texts in Mathematics)No.31 ("抽象代数学"第二卷:线性代数)
这里想说的是,这套书的中译者黄缘芳先生,大概数学系里面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文革前复旦有这么一位代数学教授了.

8.Greub  Linear Algebra(GTM23)
这里面其实更多讲的是多线性代数.里面的有些章节还是值得一读的.
还有两本书我觉得很好,不知道图书馆里面是不是有:

9.丘维声 "高等代数"(上,下)
北大94级的课本,相当不错.特点是很全,虽然在矩阵那个方向没有上面提到的几本书将得深,但是在空间理论,具体的说一些几何化的思想上讲得还是非常清楚的.多项式理论那块也讲了不少.

10.李炯生,查建国 "线性代数"
这是中科大的课本,可能是承袭华先生的一些传统把,里面有一些内容的处理在国内可能书属于相当先进的了.

网友:
1.3空间解析几何

空间解析几何实在是一门太经典,或者说古典的课.从教学内容上说,可以认为它描述的主要是三维欧氏空间里面的一些基本常识,包括最基本的线性变换(那是线性代数的特例),和二阶曲面的不变量理论.
在现行的复旦的教材,苏先生,胡先生他们编的"空间解析几何"里面,最后还有一章讲射影几何.这本书非常之薄.但是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特别是有些习题并不是非常容易.最后一章射影的内容还不是很好念的.
可以考虑的参考书包括:

1.陈(受鸟) "空间解析几何学"
内容基本上和课本差不多,不过要厚许多,自然要好念点.陈先生是吴大任先生(大猷先生的堂弟,南开多年的教务长) 的夫人,也是中国早期留学海外的女学者.

2.朱鼎勋 "解析几何学"
这本书基本上只在欧氏空间里面讨论问题.优点是非常易懂,连二维的不变量理论也在附录里面交代得异常清楚.那里面的习题也比较合理,不是非常的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朱先生相当有才华,可惜英年早逝.
如果想了解比较"新"的动态,可以考虑

3.Postnikov
"解析几何学与线性代数(?)"(第一学期)这是莫斯科大学新的课本,从课程形式就可以看出,解析几何这样一门课如果不是作为对刚进大学的学生的一个引导,给出一些具体的对象的话,迟早是要给吃到线性代数里面去的.海外教材中心有一本英文本.
我个人以为,现在教委的减轻学生负担的做法迟早是要遭报应的.中国的中学教育水平也就比美国最糟糕的中学好点,从整体上说,比整个欧洲都要差.我相信所谓三维的"解析"几何的内容总有一天要下放到高中里面去.
上面的书如果撑不饱你,你又不想学其它的课程的话.可以考虑下面两本经典.其好处是看过以后可以对很多几何对象(当然具体说是指三维空间里面的二次曲面)有相当深刻的了解.

4.狄隆涅 "(解析)几何学"
这套三卷本的大书包括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讨论,记得五年前看的时候感觉非常有意思.这位苏联科学院院士真是够能写的.

5.穆斯海里什维利 "解析几何学教程"
这套书在上面提到的陈先生的书里面就多次引用了.具体的说特别值得参考的是它里面关于射影的一些观点和讲法(比如认为椭圆也是有渐近线的,只不过是"虚"的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数学和物理的,出来都做什么工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我也很好奇~~

是去各个研究所做研究了吗?高考过后5年了,再也没碰过数学,现在连基本公式都忘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继续呀~~等着下面的介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马上继续

网友:
  真够长的

网友:
good!
i like it.
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