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心得+双关电磁炉解决方案

楼主:
学习心得+双头电磁炉解决方案
这门课程介绍了一下目前市场上的电磁炉电路结构:单管结构、半桥结构,也介绍了各种结构的优缺点。然后通过介绍TI的电路结构,双半桥结构的特点,分析控制的特点。使用C2000MCU作为主控芯片。C2000系列MCU在控制领域占有量是非常大的,主要内部有适用工业领域的ADCPWM单元。对于本节课程讲的应该使用的是TMS320F280X这个系列的MCU。这个系列的MCU在我知道的增强PWM12ADC。这个模块都是增强形的,跟TMS320F28335很相似。在后面的电路结构介绍这个部分是很用的部分,一些电路结构都可以作为以后电路设计的参考。

这个两处单独控制电路开关,电路设计的比较巧妙。
这个总要就更适用的,在主要跟逆变器有关的,肯定这个硬件保护模块。这个硬件直接连接C2000系列硬件保护单元。以前都是连接到中断触发,这个以后可以试一下这种方案的可靠性。
总的来说,通过这门课程,让我了解了这个电磁炉的大体结构和工作原理,揭开了常用电磁炉的神秘面纱。课程讲的虽然有点简单,但是作为一个入门级的而且主要介绍C2000的控制效果的视频课程,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双关电磁炉解决方案,不错就是不知道那个厂家会弄回去生产,不知道什么时候市面上才能买到,看起来挺酷的!!

网友:
  多谢分享!!PS:是双头电磁炉呀楼主

网友:
说的有些简单

这个视频我看了全部,感觉还只是一个雏形,当然也许是TI不愿意讲太深。
两个锅具加热有很多问题,比如会相互干扰,有声音,这个演示看不到。
视频只演示单个加热时,但是锅盖盖着也看不到水花,感觉没启动,关键是功率计没显示。
另外这种拓扑结构我个人觉得有问题,因为双头同时用一条母线DC,谐振电容相当于并联,两个头同时工作时实际都参与了LC震荡,这样就没办法两边自由调节。我已经做过这种拓扑,有问题,后来就换了。
再说散热片不大都不要风扇吹,能工作到2000W?这个不太靠谱。
要做到散热片不热,一定用到ZVSZCS方式,但是方案里面我没看到这样的处理,靠芯片的AD速度判断基本不靠谱,高频时没那么快,算一算就知道,100KHz时,每半边就5US,要在这么短时间里测出来变化点,1uS的采样速度显然不够,何况还要处理信号干扰。这里只要有一个触发乱了,就会炸机。
实际PWM直接送出去就可以振荡加热,不用搞那么多检测,但是要做大功率且效率高就不简单了.
希望同行们相互交流,我做的时间比较长,虽然已经量产,但还是在不断改进,感觉做好不简单。
我的QQ:93985190
tel:18002561747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