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经典资料

楼主:
 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有何用?如何系统学习单片机?单片机系统设计的流程是怎样的,需要掌握哪些辅助软件?本篇将针对这些问题一一阐述,为读者掀开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的华丽序幕。

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ankai001/282722

编辑推荐
  《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配教学视频)》附送光盘,内含:
  各章PPT课件
  全书程序段源代码
  各实例Proteus仿真文件
  全书知识及实例的教学与演示录像

内容简介
  《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配教学视频)》集单片机基础知识、单片机系统设计、电路知识及实验方法、工艺设计、电子元器件、Proteus/uVision软件介绍等诸多内容于一身,实用性强。这些内容不是简单的顺序堆砌,而是以单片机基础知识和系统应用为主线,在其中完美地穿插与之相关的模电、数电、电子元器件、软件知识,真正做到将单片机系统设计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知识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实现不需要过多电路基础就能深度学习单片机基础知识和上手单片机系统设计与开发的目的。
  《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配教学视频)》全书语言生动、插图形象、实例丰富,精心安排的知识铺垫可帮助读者循序渐进地理解单片机基础知识,丰富的实例将单片机原理、编程及应用构成一个整体。非常适合单片机初学者作为学习用书,对于正在学习或学过单片机课程,却还不会编程、不会应用的读者,《实例解读51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配教学视频)》也将会是你“拨云见日”的有益参考书。

网友:
第1篇 序幕
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有何用?如何系统学习单片机?单片机系统设计的流程是怎样的,需要掌握哪些辅助软件?本篇将针对这些问题一一阐述,为读者掀开单片机完全学习与应用的华丽序幕。

第1章 单片机在哪里
1.1 ■寻找单片机
1.1.1 电磁炉与单片机
1.1.2 MP3播放机与单片机
1.1.3 更多单片机
1.2 ■学习单片机
1.2.1 掌握单片机基础知识
1.2.2 理解单片机系统
1.2.3 成为单片机系统设计师
1.3 ■单片机之家
1.3.1 Intel 8051单片机
1.3.2 PIC单片机
1.3.3 AVR单片机
1.3.4 其他单片机
1.4 ■应用体验--数字温度计
1.4.1 数字温度计工作原理
1.4.2 体验数字温度计
1.5 ■实例解读--装小球系统
1.5.1 需求分析
1.5.2 系统框架

第2章 如何成为单片机系统设计师
2.1 ■需要准备哪些
2.1.1 综合素质
2.1.2 软件工具
2.1.3 硬件工具之一:面包板
2.1.4 硬件工具之二:万用板和印刷电路板
2.1.5 焊接工具
2.1.6 焊接方法
2.2 ■单片机系统设计流程
2.2.1 需求分析
2.2.2 电路设计
2.2.3 程序设计
2.2.4 系统调试
2.3 ■应用体验--单片机控制下的发光二极管
2.3.1 发光二极管工作原理
2.3.2 单片机的控制
2.3.3 体验单片机控制发光二极管
2.4 ■实例解读--反应时间测试仪
2.4.1 需求分析
2.4.2 电路设计
2.4.3 程序设计

第3章 单片机系统登场
3.1 ■单片机系统组成
3.1.1 单片机本身
3.1.2 系统的构成
3.2 ■单片机系统抽丝剥茧
3.2.1 AT89S51单片机的"外衣"
3.2.2 AT89S51单片机的管脚
3.2.3 常见外设
3.3 ■元器件插曲之一:变压器
3.3.1 变压器基础知识
3.3.2 电源变压器
3.4 ■元器件插曲之二:二极管与整流
3.4.1 二极管基础知识
3.4.2 整流
3.4.3 整流全桥
3.5 ■元器件插曲之三:电容
3.5.1 电容基础知识
3.5.2 电容的种类
3.5.3 电源滤波
3.6 ■元器件插曲之四:三端稳压与单片机系统电源
3.6.1 三端稳压基础知识
3.6.2 单片机系统电源方案一:自制直流稳压电源
3.6.3 单片机系统电源方案二:电源适配器
3.6.4 单片机系统电源方案三:USB口供电
3.7 ■元器件插曲之五:晶振与振荡器
3.7.1 晶振基础知识
3.7.2 振荡器
3.8 ■诠释单片机最简系统
3.8.1 单片机最简系统
3.8.2 电源端(VCC、GND)
3.8.3 时钟信号端(XTAL1、XTAL2)
3.8.4 复位端(RST)
3.8.5 外部程序存储器访问控制端( )
3.8.6 从最简系统出发
3.9 ■元器件插曲之六:电阻
3.9.1 电阻基础知识
3.9.2 电阻的参数和种类
3.9.3 电阻的分压、限流、上拉作用
3.10 ■从单片机最简系统开始设计
3.10.1 发光二极管交替发光
3.10.2 程序设计
3.10.3 初见汇编语言
3.10.4 初识指令
3.10.5 立即数
3.11 ■应用体验--发光二极管的交替发光
3.11.1 控制交替发光的原理
3.11.2 体验交替发光
3.12 ■元器件插曲之七:开关
3.12.1 开关基础知识
3.12.2 常用开关
3.13 ■实例解读--与发光二极管的交互
3.13.1 需求分析
3.13.2 电路设计
3.13.3 程序设计
3.13.4 延时子程序

第4章 单片机系统设计辅助软件
4.1 ■Proteus单片机系统仿真软件
4.1.1 Proteus软件界面
4.1.2 用Proteus仿真
4.2 ■µVision单片机程序开发
4.2.1 µVision软件界面
4.2.2 新建和保存项目
4.2.3 向项目中添加文件
4.2.4 汇编程序,生成执行代码
4.2.5 生成下载到单片机的执行代码HEX文件
4.3 ■µVision的调试及仿真功能
4.3.1 调试界面
4.3.2 虚拟逻辑分析仪
4.4 ■应用体验--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
4.4.1 下载器与单片机
4.4.2 体验下载过程
4.5 ■实例解读--流水灯
4.5.1 需求分析
4.5.2 电路设计
4.5.3 软件设计

第2篇 揭密
第5章 单片机的触角——I/O
第6章 七段数码管显示
第7章 解剖单片机
第8章 单片机与汇编指令

第3篇 解密
第9章 传感器及模拟信号的处理
第10章 ADC和DAC
第11章 时间的计算
第12章 扫描与显示
第13章 串行沟通
第14章 中断的魅力

第4篇 远航
第15章 单片机控制外设的本领
第16章 数据的保存

附录A 光盘内容介绍
附录B 51单片机指令集
附录C 指令的执行代码表
附录D Proteus软件图标命令
附录E AT89S51单片机 特殊功能寄存器一览表
附录F 51单片机汇编程序保留字
附录G ASCII码表
附录H 主流电子元器件生产商网址
附录I 如何使用Windows计算器进行数制转换
附录J 钢琴琴键的发音频率
附录K 常用低容量存储器器件表(RAM、ROM)
附录L NMEA协议消息字段含义
参考文献

网友:
Great.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没必要下了,直接看手册最好

网友:
资料非常详细

网友:
我看过的,很好的书哦

网友:
下来学学。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篇 序幕
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有何用?如何系统学习单片机?单片机系统设计的流程是怎样的,需要掌握哪 ...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本很详细的书,学习中,谢谢

网友:
很古老的教程了,应该是大学做单片机的入门教程。

网友:
用芯币兑换了才下载下来。。。。。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资料不错,买个板子试试,多看多学。

网友:
谢谢楼主,要是有光盘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