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小车

楼主:
   本人大三,通信专业。本学期选的工程教育高的课题,就是无线遥控小车。课题要求如下:
“本课题要求小车能实现车辆蔽障、车速控制、里程检测,能通过无线方式实现对小车行驶状态的遥控,在遥控上能接收并显示小车的行驶距离、车速、行驶状态等信息。”
    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是因为感觉做起来会很有趣。不过经过一番调研还是感觉蛮有难度的,既然是求助帖,我就直奔主题了。
    我们专业倒是人手一块msp430f5529开发板,学院提供免费使用三年的,但是闲置很久了,大家都不会用,实在暴殄天物。现在终于可以第一次学习了,但是这样一个题目实在有点棘手,一点开发基础都没有,之前就是用它显示过一张图片,大致熟悉了CCS的一些使用流程。我也查了网上关于无线小车的一些资料,总结如下,希望懂这一块的学长学姐们能给点建议和指导:
    我的大致思路是,通过一个游戏手柄来作为按键输入,输入信号接到开发板上,然后控制RF射频收发器发送信号,在小车上有另一个的RF射频收发器来接收信号,接收到之后传送到车上的一块开发板上进行数据处理,然后该单片机对驱动模块进行控制,从而控制小车的前后左右运动。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运动功能,其他的要求我想做完之后再作打算。即使是这些简单的,我还是感觉没办法着手。比如怎么通过把手柄上的按键信号输入到单片机上,单片机上怎么传到RF射频收发器上,等等,主要都是单片机编程这一块不熟悉。因为作为通信学生,这些东西都是要接触的,所以想把握这次机会好好学习一下。希望有这一块经验的学长学姐能够提供一些指导,如果可以,求个qq,想咨询一些细节问题。谢谢~

网友:
遥控器和小车控制直接用MCU就是,不一定非要用开发板或开发板支持的MCU型号,而且系统需要两片MCU。无线信道需要使用双向的,这个可用模块也可用芯片,TI的CC系列即可。用游戏机手柄的话,需要拆掉原线路,只用上面的开关即可,将开关接入MCU的IO来取得按键状态。至于无线信道的用法,用模块的话去看模块的手册,用芯片的话看芯片的手册。而如果MCU本身不熟悉,那么应先解决MCU的设计及编程能力问题。具体的问题可在论坛提出,QQ之类的就免了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
可以在淘宝上先找个小车底座试试,接着找剩下需要用的传输模块,传感器之类的。用熟悉了之后可以自己做一个集成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学期结束后这一块做的东西我会拿上来分享的。 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有的是430开发板,所以不想再去买MCU了,而且也不想用其他如51的,手上这块f5529的想利用起来,早晚得熟悉,那么我们直接拿板子来做是可行的吧?还有你说的TI的CC系列,是不是有一款叫CC2500,因为我们可以报销的只有150,所以要尽量节省一些,估计无线会用这块芯片,模块查了下太贵了。还有我在板子上看到这样的注释:eZ-RF2500/Pin Access,是一排18个接头,是不是意味着这块开发板只能跟cc2500一起用,还是说其他的也都可以,这18个接头是用来接模块的吗?如果是芯片也可以焊在一起吗?实在是没什么经验,问的问题可能比较水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其实模块这些花点钱都可以解决,问题关键是这些模块,mcu之间通信的问题,涉及到开发板的编程,看到板子上面那么多的外围引脚,都不知道该用哪些。

网友:
因为之前做过飞思卡尔,所以对小车之类的特别有兴趣。这个题目嘛,不是太麻烦。

首先,你得有一个小车模型吧,小车模型最好是四驱的,否则的话你要转向还得买舵机(忒贵了),无线模块建议你选用带串口的2.4G模块,不太贵,20多块钱,速度可以,通信距离最远可到200米左右。然后你的两块开发板,一块用来读取按键电平,以及控制数据发送,作为遥控器部分使用。另一块装在小车上面用作数据接收及小车控制。按你说的,还要记录里程等等,那么再加一个存储器嘛,没多少数据,24c02就够了,每次开机后,先读取保存的里程数,发送到遥控器部分进行显示。然后就是车速反馈和里程计算,编码器嘛,或者用其他简单的霍尔器件进行反馈。硬件部分,注意的就是电源稳定和电机驱动一定要做好。 说到这儿,这个小车就差不多完事儿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们似乎不需要对于车身的改造的很多,毕竟他们的重点是放在了通信上的,fresscal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嘛,我都没说要对车身进行改造,遥控小车,往车身上面直接加电路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其实我们的课题是开放的,就是根据自己想的方向去设计功能,不一定非要照着要求去做,所以其实还可以做些其他的功能出来,比如利用各种传感器进行探测、视频捕捉。
  我们基本的思路都跟你说的大致一样,至于后面的里程什么的还没开始研究,就基础的前后左右功能还有些疑问:首先我们的板子上面是没有足够的按键的,只有两个S1和S2,另外还有五个触摸板按键,不知道可不可以利用起来,但是这五个键是并排的,所以作为遥控器的话感觉不方便,所以我们才想到外接一些控制按键,比如手柄,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还有一点就是带串口的无线模块是什么意思,希望能具体给些型号,然后我可以上网查些相关资料学一下。这些无线模块都可以和我的开发板进行通信吗?这一块没有基础的话可以从哪方面入手?
  最后电源稳定和电机驱动问题,我用电池的话会出现什么不稳定的问题么?电机驱动的话我打算买模块,那种一个芯片控制两个电机的,一个模块含有两个芯片,正好实现四驱。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课题要求是开放的,就是根据市场调研然后确定方向,再根据方向去做相应的功能,所以功能也都是可以随意加的。不过现在刚起步没有想太多的扩展,就基础的通信就已经很费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按键嘛,用通用板自己搭都可以,把接口留出来,到时候直接连到开发板引脚上面就好了。带串口的无线模块就是,你不需要关心怎么通信的,你只要把需要发送的数据用串口发送出去就好了,接收也是一样,通过串口接收。2.4G模块,有带串口的,某宝上面一大把。电机驱动自己用H桥搭吧。

网友:
既然楼主已经有了MCU,那就网上买个几十块钱的车模,然后电机驱动自己画,功能精简一点,整个下来也就差不多那些钱吧。等以后成熟了再扩展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淘宝上买模块一般都会提供相应资料和例程的,刚开始先按照店家提供的资料试一遍,了解了以后再根据自己需要做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试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想请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做430控制l298n驱动这一块,因为是四驱的,我们单片机上需要八个输出口,但是我在官网例程上面改了一些端口,为什么输出还是0,而且好像只有几个端口可以正常输出,这些引脚难道不能自己随便配置吗?那我需要这么多输出口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