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cc2530PWM控制小灯亮度

楼主:
我想实现开关小灯实验,协调器发送灯开关和亮度调节,在控制小灯的终端用定时器T1产生1khz的PWM来控制小灯的亮度,感觉T1的配置是对的,终端上电后小灯的亮度按要求亮着,但是一开协调器(没有发送控制命令)小灯就开始闪烁,难道两个点通信会影响PWM输出吗?   我用的是zstack2007,系统时钟用的应该是T4吧,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TI的协议栈里面有很多对灯的控制,我感觉应该是干扰了。你可以禁用官方的LED控制看下

网友:
想知道1K的PWM是怎么产生的,估计和OSAL冲突了吧,我之前看一篇帖子好像说在OS里最好不要用外部定时器,我也想实现这个还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