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用电监控、保护系统创意进度帖+负荷自动调整操作演示视频(带负载,扩展功能)

楼主:
演示中共4路负载,4路参数设置如下。
支路1:自动模式    优先级低   电风扇做负载(电风扇只开了个电源指示灯,实测结果很小,可忽略)
支路3:手动模式(无优先级划分)台灯做负载。(手动模式下,开关状态不受手动模式外因素影响)
支路5:自动模式  优先级低   电吹风做负载(中档,约1.8A/229.8V,约400W)
支路6:自动模式  优先级高   电饭锅(约3.2A/229.8V,约736W)
当开启过载保护时,将自动进入线路负荷调整。当过载时,将根据优先级,关闭相应支路负载。当系统负荷低于过载门限时会根据支路负荷情况将合适支路从分闸状态恢复到合闸状态。在此过程中如何避免震荡分合是一个有趣额的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实验1、当过载保护设置为700W时,虽然支路6优先级高于支路1、5,但支路6的功耗大于过载门限,故将切断支路6,支路1、3、5保持合闸。

实验2、当过载保护设置为800W时,由于支路6的优先级高于支路1、5,且支路6的功耗小于过载门限,故将先吸合支路6。此时支路5如果在投将会过载,故将切断支路5,支路1、3、6保持合闸。

至此,智能用电监控、保护系统整个功能按计划完成,包含基本功能和扩展功能两部分。

由于液晶屏的显示分向和负载分向刚好相反,看到液晶看不到负载,故视频录制效果欠佳。但通过液晶画面还是能够看到实际支路运行情况。
设备操作分析可以参看以前的帖子。
智能用电监控、保护系统创意进度帖+3种操作方式介绍
智能用电监控、保护系统创意进度帖+画面说明

网友:
大家看视频的时候旋转一下屏幕就不会影响观看。由于液晶屏的显示分向和负载分向刚好相反,看到液晶看不到负载,故视频录制效果欠佳。但通过液晶画面还是能够看到实际支路运行情况。

网友:
这个真心实用,再加上zigbee网络就是智能家居的雏形啊。希望楼主能全部开源,有时间仿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兴趣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