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引脚输出脉冲的问题啊。。。急急急!!!

楼主:
1芯积分
想用430的P2.0输出一个脉宽为3us,周期为10ms的脉冲,请问程序应该怎么写 啊。我是个新手,不会呀,整两天了没好使啊啊!!!!

网友A:
设置成pwm就行了

网友:
我没拿到手看过
不过应该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704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pwm就行了

我没弄明白,用示波器接收不到波形 !!!

网友:
找个pwm的例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