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FPGA内部比较数据并输出最大值,仿真时有问题,忘大家能解答一下!

楼主:
先讲一下我的想法:我是想持续给FPGA送8位的数据,然后在某个IO口高电平时将之前最大的一个数据(所以我需要一直比较)送出。代码如下:
module peak(
                                                clk,
                                                rst_n,
                                                dete_start,
                                                clk_2,
                                                data_in,
                                                data_out,
                                                tx_start
                                                );//数据读取和处理模块
input clk;     //AD的时钟源,始终与系统的时钟相同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
input dete_start;   //频率改变的触发信号
input [7:0]data_in; //ad输入数据
output clk_2;    //系统时钟供ad使用
output reg [7:0]data_out;  //发送给tx_mod的数据寄存器
output reg tx_start;

assign clk_2 = clk;    //系统时钟供ad使用

//----------------------频率改变的触发信号-------------------//
reg dete_start_r1,dete_start_r2;        //dete_start寄存器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dete_start_r1 <= 1'b0;
                dete_start_r2 <= 1'b0;
        end
        else
        begin
                dete_start_r1 <= dete_start;
                dete_start_r2 <= dete_start_r1;
        end

wire data_rst = dete_start_r1 & ~dete_start_r2;//上升沿置高一个时钟周期

//**********************串口发送所需时间计数模块***************//
reg[12: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13'd0;
        else
                if(data_rst)
                begin
                        cnt <= 13'd0;
                        tx_start <= 1'b1;
                end
                else
                        if(cnt == 100)
                                tx_start <= 1'b0;
                        else
                                cnt <= cnt+1'b1;

//**********************读取AD采集的电压值***************//
reg [7:0]data_cach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data_cache <= 8'd0;
                data_out <= 8'd0;
        end
        else
                if(data_rst)
                begin
                        data_cache <= 8'd0;
                        data_out <= data_cache;
                end
                else
                        if(data_in >= data_cache)
                                data_cache <= data_in;

endmodule

我在用modelsim进行仿真时好像不对啊,输出端口总是X。vt文件如下: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peak_vlg_tst();
// constants
reg clk;
reg [7:0] data_in;
reg dete_start;
reg rst_n;
// wires
wire clk_2;
wire [7:0]  data_out;
wire tx_start;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peak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clk_2(clk_2),
        .data_in(data_in),
        .data_out(data_out),
        .dete_start(dete_start),
        .rst_n(rst_n),
        .tx_start(tx_start)
);
initial
begin
        clk = 0;
        rst_n = 1;
        dete_start = 0;
        data_in = 0;

        #50;
        data_in = 49;
        #50;
        data_in = 149;
        #50;
        data_in = 49;
        #50;
        data_in = 29;
        #50;
        data_in = 59;
        #50;
        data_in = 19;
        #10;
        dete_start = 1;
        #30;
        dete_start = 0;
end

always
begin
#20 clk = ~clk;
end
endmodule

波形中输出端口始终是高阻态X,这是为什么呢?希望能给我解答一下!先谢了!

网友:
你的复位信号为啥一直没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