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内部温度传感器

楼主:
我这个第一次的时候总是得到负的值,好像是因为中断中的内容没有及时执行,temp第一次的时候好像值是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下面是部分程序。
void ADC12(void)
{
  ADC12CTL0 = SHT0_8+REFON+ADC12ON+REF2_5V;
  ADC12CTL1 = SHP;
  ADC12MCTL0= SREF_1+INCH_10;
  ADC12IE   = BIT0;
  ADC12CTL0|= ENC;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temp = ADC12MEM0;
  _BIC_SR_IRQ(GIE);

}

void main (void)
{
  int x=0,y=0,z=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ontrl();
  light();
  delayms(10);
  lcd_init();
  delayms(1);
  ADC12();

  while(1)
  {
    _BIS_SR(GIE);
    ADC12CTL0 |= ADC12SC;
    _NOP();
    TemperC = (temp - 1615)*704;
    TemperC = TemperC/4096;
   }
}

网友:
转换是需要时间的,ADC还没转换完你就读temp的值了,当然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读到temp的值了,加了一个延时。可是如果我直接下载到板子上的话,液晶显示就先显示一个很小的值,然后才正常,可是如果在Watch窗口观察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很小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ADC初始化完成后,也要有个延时,要等到参考电压稳定后才能开始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