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固件升级不成功

楼主:
我的j-link v8由于使用了高版本的驱动,没注意变砖了。出现“无法识别”的硬件错误。
依照网上的教程升级。第一次成功,但是在升级最后问"Yes" lock 时,选了“yes”。之后,发现无法连接。
随即重新烧写固件。步骤不变能连接,但是结果总是出现:
........
-I- Sector 14 unlocked
-I- Sector 15 unlocked
-I-  Writing: 0x1500 bytes at 0x0 (buffer addr : 0x202994)
-E- Generic::Write returned error (0x00000004)
的错误,不知何故。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
盗版的jlink就别想了,凑合用得了.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176-1-1.html,我的帖子,方法比较全

网友:
还有救不活的jlink?
楼主慢慢来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怎么办呢?

网友:
第一次选 yes 最后一次选no 就ok了

网友:
基本上费了,反正我有一个就是这样,我放一边了。我怀疑是不是芯片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怎么办呢?

j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现在用stlink了

网友:
正版的也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