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
#define MAIN_POWER_ON          P5DIR  |= POWER;\
                                                    P5OUT  |= POWER
请问我在看程序时候出现\符号,请问是不是下面的这行代码也跟上面的宏定义一样算在宏定义里面呀

网友:
\是续行符,
当你的文本超长一行放不下时或者为了方便察看需要对齐时使用,它的意思是把下一行和这一行连在一起,使用时要求\前面必须是一个空格符,后面必须是换行符.

网友:
楼上正解,我前几天刚碰到,就是这样的

网友:
是续行符,2楼正解,这是C++里面的,但是很少用到,估计楼主忘记啦吧,哈哈,用的最少的符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