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原理图设计 ctrl+C复制器件的时候报错

楼主:
AD14原理图设计 ctrl+C复制器件的时候报错
invalid parameter at 1DDB9720
ADVSCH.DLL,BASE ADDRESS:1D930000
EXCEPTION OCCURRED IN
COPY

是不是安装有错呀,求大神指导

网友:
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
谢谢,又改回用AD9了。
AD的版本让人很郁闷,都不知道该用哪个版本好。用着用着总有一些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咋跟我一样的遭遇,,前阵子忽发奇想改为AD14,当时安装非常顺利,但使用的时候,莫名奇妙的故障很多,,,也改回AD9了,,AD9相对来说是公认比较稳定的版本

网友:
唉,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俩,软件更新,换还是不换一定困扰着好多layouter。办公室一个老工程师坚持99se十几年了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也是这样的情况昨晚,从17改回13不行,改回16也不行,后来下载一个虚拟打印机就解决了。http://www.cr173.com/soft/32263.html(安装完之后关闭AD再打开就好了哈)

网友:
先看看能不能添加本地打印机,要是无法添加打印机,在桌面选中“我的电脑”,鼠标右键选择“管理”;
在“管理”窗口中,选取“服务和应用程序”扩展项目下的“服务”选项,在右侧出现系统服务列表中找到“Print Spooler”服务,双击进入“Print Spooler”服务设置;
在“Print Spooler”服务设置窗口中,将“启动类型”设置为“自动”,点击“启动”按钮;
此时系统会尝试启动该服务;
当服务启动成功后,“服务状态”会显示为“已启动”,重新进行添加或是使用打印机的其它操作。
如果复制还出错:
添加本地打印机:开始》》设备和打印机》》添加打印机》》创建新端口》》下一步》》输入test》》厂商选Microsoft,打印机选Microsoft XPS Document Writer

如果没有Microsoft XPS Document Writer,就在网上下载一个,安装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主节日快乐,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天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每天都有新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