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几种特殊用途

楼主:
本文系网上转载供大家学习之用:        http://rdci724920.blog.163.com/b ... 262007101261911746/        1.            扩流

           把一只小功率可控硅和一只大功率三极管组合,就可得到一只大功率可控硅,其最大输出电流由大功率三极管的特性决定,见附图1。图2为电容容量扩大电路。利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将电容容量扩大若干倍。这种等效电容和一般电容器一样,可浮置工作,适用于在长延时电路中作定时电容。用稳压二极管构成的稳压电路虽具有简单、元件少、制作经济方便的优点,但由于稳压二极管稳定电流一般只有数十毫安,因而决定了它只能用在负载电流不太大的场合。图3可使原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流及动态电阻范围得到较大的扩展,稳定性能可得到较大的改善。

        2.            代换

           图4中的两只三极管串联可直接代换调光台灯中的双向触发二极管;图5中的三极管可代用8V左右的稳压管。图6中的三极管可代用30V左右的稳压管。上述应用时,三极管的基极均不使用。

        3.            模拟

           用三极管够成的电路还可以模拟其它元器件。大功率可变电阻价贵难觅,用图7电路可作模拟品,调节510电阻的阻值,即可调节三极管C、E两极之间的阻抗,此阻抗变化即可代替可变电阻使用。图8为用三极管模拟的稳压管。其稳压原理是:当加到A、B两端的输入电压上升时,因三极管的B、E结压降基本不变,故R2两端压降上升,经过R2的电流上升,三极管发射结正偏增强,其导通性也增强,C、E极间呈现的等效电阻减小,压降降低,从而使AB端的输入电压下降。调节R2即可调节此模拟稳压管的稳压值,等效为稳压管。

网友:
不错,可以实践试试。

网友:
这些代替方法,原理上是说得通的,但实际使用时,不能随意代替。

原因是:

1、图1 电路,它确实可以扩大可控硅的电流,但加了个三极管后,它的压降最少增加了0.7V,在大电流情况下,它是很可观的功耗。

2、图4电路,它是利用三极管的击穿区,这个击穿电压 --- 即是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管子,相差也是很大的。使用时一定要测量很再用。

3、图5电路,发射结的击穿电压一般为6V以上,根据不同的型号,它的电压也不同,使用时也需要测量一下再用。

4、图六电路的击穿电压的离散性更大。

5、图七实际上是一个可控恒流源,不能等效为可控的电阻。如果要达到可调电阻的目的,最好使用场效应管。

6、图八的电路常用。作为并联型稳压,功率可以做得较大。

网友:
过来支持一下!!

网友:
图1电路,换个电流容量大的晶闸管比现在的方案便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