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大神指导单片机控制直流位置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3-12-04):
求大神指导单片机控制直流位置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
要求给定脉冲,通关脉冲信号来控制直流电机转的圈数!有没有相关的大神,紧急求助!
直流电机
控制系统

楼主:
本人小白一名,希望可以和大家多交流交流,关于这个设计的一些问题
要求给定脉冲,通过脉冲信号来控制直流电机转的圈数。我查了相关资料,一般是用霍尔传感器来反馈电机的的圈数,在给定的脉冲下,用H桥来控制电机的圈数!但是具体的操作还望知道!3q

网友A:
回复 楼主:
LS小白,希望和大家交流的概率几乎为0
白纸一张,希自已先恶补一下基础。。。

网友A:
请重点考虑一下下列问题:
第一课:先让电机转起来
1. 直流电机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两者驱动电路完全不同。
2. 电机的参数(比如有刷还是无刷,工作电压电流,转速等)确定后,才能定驱动电路,比如用H桥或其他驱动方式。
3. 先考虑怎样让电机转起来,且搭硬件上机调试成功。

网友A:
第二课:加入计数反馈装置
1. 再考虑加入计数反馈装置,方式有多种,如光电的,霍尔的,旋转编码器等等。。。
2. 方案决定了,再搭硬件上机调试成功。

网友A:
第三课:对上述两个功能整合后进行综合调试
1. 即针对你提出的要求“给定脉冲,通过脉冲信号来控制直流电机转的圈数”,对上述两个功能整合后进行综合调试。
2. 祝你早日调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