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ag的BLE4.0

楼主:
SensorTag的蓝牙4.0是单模的还是双模的,也就是BLE4.0向下兼容不?我试过用蓝牙3.0搜索蓝牙设备,能够搜索到SensorTag的蓝牙,这是不是意味BLE4.0可以与蓝牙3.0通信并互传数据。(当然暂且不考虑低功耗问题)

网友:
蓝牙4.0依旧向下兼容,包含经典蓝牙技术规范和最高速度24Mbps的蓝牙高速技术规范。三种技术规范可单独使用,也可同时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两种部署方式:双模式和单模式。
双模式中,低功耗蓝牙功能集成在现有的经典蓝牙控制器中,或再在现有经典蓝牙技术(2.1+EDR/3.0+HS)芯片上增加低功耗堆栈,整体架构基本不变,因此成本增加有限。

单模式面向高度集成、紧凑的设备,使用一个轻量级连接层(Link Layer)提供超低功耗的待机模式操作、简单设备恢复和可靠的点对多点数据传输,还能让联网传感器在蓝牙传输中安排好低功耗蓝牙流量的次序,同时还有高级节能和安全加密连接。

网友:
sensortag里的cc2541支持的是蓝牙BLE,不是完整的蓝牙4.0,只是一部分。是单模的,所以不能向下兼容。

网友:
5楼正解,
蓝牙 4.0是蓝牙3.0+HS 规范的补充,有双模和单模之分。
蓝牙 4.0 双模可以向下兼容蓝牙 3.0 和蓝牙 2.1;
蓝牙 4.0 单模就是 BLE(Bluetooth Low Energy),其特点是功耗更低,可以使电池的使用时间更长,成本更低且传输距离更远。专门面向对成本和功耗都有较高要求的无线方案,可广泛用于卫生保健、体育健身、家庭娱乐、安全保障等诸多领域。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nsorTag的BLE4.0向下兼容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有蓝牙 4.0 双模可以向下兼容蓝牙 3.0 和蓝牙 2.1;SensorTag的BLE4.0是不向下兼容么的,亲。更加详细的介绍,亲可以看这里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056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