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串口通信学习总结

楼主:
/*本程序目的是通过串口0实现串口接收和发送信息
  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对应着寄存器功能手册来学习
编程,不会的就百度一下
  主讲:王加辉
*/
#include
#define LED1 P1_0
#define LED2 P1_1
char temp;                /*定义字符型temp全局变量,用来临时存储由串口助手发来的字符*/
void init_LED()           //初始化LED灯
{
   P1DIR|=0X03;           /*P1DIR为P1方向寄存器,用来设置P1口各端口为输出还是输入端口,
                           我们在这里配置了P1_0和P1_1为输出端口*/

   P1SEL&=~0X03;          /*P1SEL为P1功能选择寄存器,其功能为设置P1各端口为普通I/O口,
                           还是启用其外设功能,在这里我们配置P1_1和P1_0普通I/O口 */

   P1INP&=~0X03;          /*P1INP为P1输入模式寄存器,其作用就是设置相应P1I/O口的上拉打开
                           还是保持三态,复位后默认为P1INP=0x00,所以这里可以不用设置*/
}

void init_CLKCON()        //初始化时钟
{
    CLKCONCMD&=~0X40;     /*CLKCONCMD为时钟控制寄存器,在这里我们设置主时钟源为32M晶振*/
    while(CLKCONSTA&0x40);/*CLKCONSTA为时钟状态寄存器,我们用while语句来等待晶振稳定为32M*/
    CLKCONCMD&=~0X47;     //这里我们是在选择时钟速率为32MHZ
}

void init_UART0()         //初始化串口0
{
    P0SEL=0X3C;           //这里我们是在选择P0_2、P0_3、P0_4、P0_5为串口
    P2DIR&=~0XC0;         /*在这里我们设置串口0的优先级大于串口1,即优先使用串口0*/
    PERCFG=0X00;          /*PERCFG为接口控制寄存器,这里我们选择串口0位置1,即
                            用P0_2口为TX,P0_3口为RX*/

    U0CSR|=0XC0;        /*UOCSR为UART0控制和状态寄存器,在这里我们可以控制和查看
                         串口0的状态,我们设置UART0的工作方式为异步通信模式即UART
                         模式,并且打开其接收器使能端,允许串口接收数据*/
    /*下面我们来设置串口0的波特率*/
    U0GCR|=11;          /*U0GCR为UART0通用控制寄存器,在这里我们设置BAUD_E的值为11*/
    U0BAUD|=216;        /*U0BAUD为UART0的波特率控制寄存器,在这里我们设置BAUD_M的值为216*/
    UTX0IF=0;           //UTX0IF为串口0发送中断标志位,这里我们对其置零
    IEN0|=0X84;         //这里我们开总中断和串口0中断
}

void send(char *character,int length)//数据输出函数
{
   int i;
   for(i=0;i    {
     U0DBUF=*character++;   //输出字符
     while(UTX0IF==0);      /*等待字符完成输出,因为串口通信每输出一次数据TX中断标志位就会自动置一*/
     UTX0IF=0;              //软件将TX中断标志位置一
   }
}
void main()
{
    char code[50]={0};      //定义字符数组并对其清空
    temp=0;                 //初始化temp值
    int datanumber=0,flog=0;//databumber用来计算输入了多少个字符
    init_LED();             //调用初始化函数
    init_CLKCON();
    init_UART0();
    while(1)
    {
       /*输入程序*/
        if(flog==0)/*判断flog的值来选择输入还是输出字符信息,flog为0是输入,为1是输出*/
        {
          If(temp!=0)/* 通过判断temp值是否为空来判断是否有字符输入*/
{
          LED1=0;
          LED2=1;
          if((temp!='#')&&(datanumber<50))  /*在我们这个程序中以#为输入结束标志,并且一次最多允许输入50个字符信息*/
          {
              code[datanumber]=temp;        //将temp的值存入字符数组中
              datanumber++;
          }
          else
          {
            flog=1;                       //进入输出程序
          }
          temp=0;
}                        /*每输入一个字符我们都要对temp清空一次,防止非人为地重复输入*/
        }
        /*输出程序*/
        if(flog==1)
        {
            LED1=1;
            LED2=0;
            U0CSR&=~0X40;               /*因为在输出时TX中断标志位会自动置一产生中断,所以
                                          在进入输出函数之前我们先关闭串口中断并关闭串口接收允许位*/
            IEN0&=~0x04;
            send(code,datanumber);      //进入输出函数
            U0CSR|=0x40;                //重新打开串口中断和串口接收允许位
            IEN0|=0X04;
            flog=0;                     //进入输入状态
            datanumber=0;               //字符数清零
            temp=0;
        }
    }
}

#pragma vector = URX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ISR(void)          /*串口中断函数,在从串口助手输入字符信息时,RX中断允许位会被自动置一,单片机会自动进入到这里*/
{
    URX0IF=0;                            /*我们需要软件对RX中断允许位清零,防止产生中断死循环*/
    temp=U0DBUF;                         //将输入的字符赋给temp
}

/*到这里串口的信息传输讲完了,祝你学习愉快*/

网友:
ZIGBEE串口通信学习总结2

/*本程序目的是通过串口0实现对单片机LED灯点亮的操作,
  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对应着寄存器功能手册来学习
编程,不会的就百度一下
  主讲:王加辉
*/
#include
#define LED1 P1_0
#define LED2 P1_1
char temp;                //定义字符型temp全局变量,用来临时存储由串口助手发来的字符
void init_LED()           //初始化LED灯
{
   P1DIR|=0X03;           /*P1DIR为P1方向寄存器,用来设置P1口各端口为输出还是输入端口,
                           我们在这里配置了P1_0和P1_1为输出端口*/

   P1SEL&=~0X03;          /*P1SEL为P1功能选择寄存器,其功能为设置P1各端口为普通I/O口,
                           还是启用其外设功能,在这里我们配置P1_1和P1_0普通I/O口 */

   P1INP&=~0X03;          /*P1INP为P1输入模式寄存器,其作用就是设置相应P1I/O口的上拉打开
                           还是保持三态,复位后默认为P1INP=0x00,所以这里可以不用设置*/
}

void init_CLKCON()        //初始化时钟
{
    CLKCONCMD&=~0X40;     //CLKCONCMD为时钟控制寄存器,在这里我们设置主时钟源为32M晶振
    while(CLKCONSTA&0x40);//CLKCONSTA为时钟状态寄存器,我们用while语句来等待晶振稳定为32M
    CLKCONCMD&=~0X47;     //这里我们是在选择时钟速率为32MHZ
}

void init_UART0()         //初始化串口0
{
    P0SEL=0X3C;           //这里我们是在选择P0_2、P0_3、P0_4、P0_5为串口
    P2DIR&=~0XC0;         //在这里我们设置串口0的优先级大于串口1,即优先使用串口0
    PERCFG=0X00;          /*PERCFG为接口控制寄存器,这里我们选择串口0位置1,即
                            用P0_2口为TX,P0_3口为RX*/

    U0CSR|=0XC0;        /*UOCSR为UART0控制和状态寄存器,在这里我们可以控制和查看
                         串口0的状态,我们设置UART0的工作方式为异步通信模式即UART
                         模式,并且打开其接收器使能端,允许串口接收数据*/
/*下面我们来设置串口0的波特率*/
    U0GCR|=11;          //U0GCR为UART0通用控制寄存器,在这里我们设置BAUD_E的值为11
    U0BAUD|=216;        //U0BAUD为UART0的波特率控制寄存器,在这里我们设置BAUD_M的值为216
    UTX0IF=0;           //UTX0IF为串口0发送中断标志位,这里我们对其置零
    IEN0|=0X84;         //这里我们开总中断和串口0中断
}

void main()
{
    char code[3]={0};      //定义字符数组并对其清空
    temp=0;                 //初始化temp值
    int datanumber=0,flog=0;//databumber用来计算输入了多少个字符
    init_LED();             //调用初始化函数
    init_CLKCON();
    init_UART0();
    while(1)
    {
       /*输入程序*/
        if(flog==0)/*判断flog的值来选择输入还是输出字符信息,flog为0是输入,为1是输出*/
        {
          if(temp!=0)/*通过判断temp值是否为空来判断是否有字符输入*/
          {
            if((temp!='#')&&(datanumber<50))  /*在我们这个程序中以#为输入结束标志,并且一次最多允许输入50个字符信息*/
            {
                code[datanumber]=temp;        //将temp的值存入字符数组中
                datanumber++;
            }
            else
            {
              flog=1;                       //进入输出程序
            }
            temp=0; //每输入一个字符我们都要对temp清空一次,防止非人为地重复输入
          }
        }
        /*输出程序*/
        if(flog==1)
        {
            if(code[0]=='L')/*判断第一个字符是不是L*/
            {
               switch(code[1]-48) /*先提取出第二个字符,然后用case语句判断*/
               {
                 case 1:
                 {
                    LED1=~LED1; /*对LED1取反*/
                    break;
                 }
                 case 2:
                 {
                    LED2=~LED2; /*对LED2取反*/
                    break;
                 }
               }
            }
            flog=0;                     //进入输入状态
            datanumber=0;               //字符数清零
            temp=0;
        }
    }
}

#pragma vector = URX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ISR(void)          //串口中断函数,在从串口助手输入字符信息时,RX中断允许位会被自动置一,单片机会自动进入到这里
{
    URX0IF=0;                            //我们需要软件对RX中断允许位清零,防止产生中断死循环
    temp=U0DBUF;                         //将输入的字符赋给temp
}

/*到这里串口的信息传输讲完了,祝你学习愉快*/

网友:

我只是做了自己能做的小事,CC2530的详细学习资料不多,我以后在录制些视频哈,哈哈

网友:
呵呵,楼主加了官方zigbee技术群嘛?

网友:
我加了好多的群,不知道哪个是官方的呦,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官方群是多少啊,小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欢迎加入官方zigbee技术群,也希望楼主能多分享心的243090717

网友:
正在研读协议栈,没法详细和同志分享,等我能够随意使用时,再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可以请教你一下吗?:UART0可用位置1(即P0_2,P0_3)和位置2(即P1_4,P1_5),但是如果用位置2串口初始化如何设置?
void InitUART(void)
{
    PERCFG = 0x01;                      //位置2 P1口
    P1SEL = 0x30;                      //P1_4,P1_5用作串口(外部设备功能)
    P2SEL &= ~0X40;                   //P1优先作为UART0

    U0CSR |= 0x80;                      //设置为UART方式
    U0GCR |= 8;
    U0BAUD |= 59;                      //波特率设为9600
    UTX0IF = 0;                       //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0
}
我这样设置希望能用位置2即通过P1口来进行串口通信,但是结果不行,请你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