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 我的移动硬盘

楼主:
这是用E金币换的,

商人,就是聪明啊,1T的,它们是按1T字节,不讲2^n关系了。

网友:
谢谢EE,谢谢SOSO,上帖有图片,不敢编辑。

网友:
1T的,好唉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现在什么价位?

网友:
之所以会比1T的容量小,是因为有一部分是存储的系统信息,比如映射表,不过不至于这么大。

网友:
羡慕嫉妒不恨哦!哈哈!恭喜楼主哇!

网友:
哇~羡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那个属性页晨,它的容量也包括了硬盘上的引导区,所以是整个的容量、全部的容量

网友:
俺有个500G西数的移动盘,特挑USB电缆,接触电阻或导线电阻稍大就不能正常工作,很后悔当初没买个1T的,差价也就一百。当时1T的移动盘都需要外置电源,500G的不要,结果却用的很难受,总担心数据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俺还有个西数同系列的250G移动盘就没这个问题,现在的USB3.0接口应该也没有这个问题,楼主的1T盘不知是否还需要用外置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用着还可以,没有发现问题 (要是现在就发现问题,那质量就太差了

它使用USB供电,不需要外接电源。

用它备份数据,免得电脑硬盘坏了就是灾难了。

01年买电脑时,为了数据可靠,专门买个名牌的IBM 40G的硬盘,当时价格很高,千把块。为了数据可靠还是狠狠心买了。最可恨的是,用了三个月就坏了,悲惨的是,原来的数据都“赌”到这个硬盘上了,虽然商家包换或包修,但他们并不承担数据恢复的责任。以致早期的、或者并不重要但永不可再得的数据从此再见了。

如果上面放了重要数据,它的价值并不体现 在硬盘上,而是数据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丢了数据,花钱是买不回来的

我曾经有这么一次惨痛经历,欲哭无泪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遇到的倒不是质量问题,而是功耗参数接近USB的极限,所以对电缆要求比较高,而深圳这个地方一年中潮湿的时间有大半年,又有含盐量高的海风,放在外面的电缆什么的时间稍长,触点接触电阻就会明显上升,那块移动盘就是这点不够好,非要用优质的新电缆才操作正常,否则就可能中途随机掉线,恰好在数据写入期出问题就不让人放心了。

网友:
看来春哥又要换移动硬盘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啊 多多赚积分

网友:
看到大神总是很羡慕,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炼成的。

网友:
以前想把自带的500换成1T 的,最后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