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T发热

楼主:
用的LM317T降压,输入是24V,输出12V,发热特别严重,加散热片还是挺严重的,但是看芯片手册上说输入输出压差最大为40V,这样用有问题吗?

网友:
降压芯片上的耗散功率 ≈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算一下就可以估计芯片有多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3.6W的功率,大概是多少度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3.6W功率之外,还要看你的散热器以及气流情况,才好考虑温度。

网友:
电流输出多大?注意功率多大,要做好散热

下面是317的有关热阻的说明

第一行给出的是结到管壳的热阻,在TO-220的场合,热阻3C/W比50C/W要小得多,因此你要加一个热阻为10C/W的散热片,那么合计热阻就是13C/W,那样可以最大允许使用功率为(125-25)/13=7.7W。
如果管芯允许50度,环境温度25度下,那么可以耗散(50-25)/13=1.9W。

第二行给出的是结到环境的热阻,按这热阻算的话, to-220封装,不加任何散热,环境温度为25度时,最大可以承受功率为(125-25)/50=2W。
如果要保持工作温度保持50度以下的话,功率要在(50-25)/50=0.5W以下(Ta=25度),如果环境温度有40度的话,那功率要在(50-40)/50=0.2W以下(Ta=4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