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想说用你太难了

楼主:
话说得到一个MCU芯片开发板,第一件事就是安装它的开发环境软件,这个就要体现出方便快捷,无阻碍,而你们瑞萨却要求注册,注册完了,很难找到要下载的开发软件在哪儿,反正我是比较愚钝迟钝的那种人,找了老半天可费劲了,安装后发现根本不管用,我下载了http://cn.renesas.com/support/do ... studio_2.1.0.21.exe
这个玩意儿,然后安装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734774645\QQ\WinTemp\RichOle\}`4LU5%45EFW21QNSSA{`6I.jpg了老半天,发现根本不能运行我下载的示例程序

看看这安装那个Renesas_e2_studio_2.1.0.21.exe后,下载的工程文件根本没有关联,都不知道怎么运行你们的例子,这也是你们在中国市场发展不好的一个原因。

还提醒没有工具链,IDE开发软件没有工具链还叫什么IDE啊,、小日本太奇葩了。
/***********************************************************************************************************************
* DISCLAIMER
*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nd is only
* intended for use with Renesas products. No other uses are authorized. This
* software is owned by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nd is protected under
* all applicable laws, including copyright laws.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AND RENESAS MAKES NO WARRANTIES REGARDING
* THIS SOFTWARE,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INCLUDING BUT NOT
*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AND NON-INFRINGEMENT.  ALL SUCH WARRANTIES ARE EXPRESSLY DISCLAIMED.
* TO THE MAXIMUM EXTENT PERMITTED NOT PROHIBITED BY LAW, NEITHER RENESAS
*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NOR ANY OF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SHALL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SPECIAL,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FOR
* ANY REASON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EVEN IF RENESAS OR ITS AFFILIATES HAVE
*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 Renesas reserves the right, without notice, to make changes to this software
* and to discontinue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software.  By using this software,
* you agree to the additional terms and conditions found by accessing the
* following link:
* http://www.renesas.com/disclaimer
*
* Copyright (C) 2012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File Name    : r_cg_adc.c
* Version      : CodeGenerator for RL78/G14
* Device(s)    : R5F104PJ
* Tool-Chain   : GNURL78 v12.01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implements device driver for ADC module.
* Creation Date: 02/04/2012
***********************************************************************************************************************/

/***********************************************************************************************************************
Pragma directive
***********************************************************************************************************************/
/* Start user code for pragma.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Includes
***********************************************************************************************************************/
#include "r_cg_macrodriver.h"
#include "r_cg_adc.h"
/* Start user code for inclu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include "r_cg_userdefine.h"

/***********************************************************************************************************************
Global variables and functions
***********************************************************************************************************************/
/* Start user code for global.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 Function Name: R_ADC_Create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AD converter.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R_ADC_Create(void)
{
    ADCEN = 1U;  /* supply AD clock */
    ADM0 = _00_AD_ADM0_INITIALVALUE;  /* disable AD conversion and clear ADM0 register */
    ADMK = 1U;  /* disable INTAD interrupt */
    ADIF = 0U;  /* clear INTAD interrupt flag */
    /* Set INTAD low priority */
    ADPR1 = 1U;
    ADPR0 = 1U;
    /* Set ANI0 - ANI8 pin as analog input */
    PM2 |= 0xFFU;
    PM15 |= 0x01U;
    ADM0 = _18_AD_CONVERSION_CLOCK_8 | _00_AD_TIME_MODE_NORMAL_1 | _00_AD_OPERMODE_SELECT;
    ADM1 = _00_AD_TRIGGER_SOFTWARE | _00_AD_CONVMODE_CONSELECT;
    ADM2 = _00_AD_POSITIVE_VDD | _00_AD_NEGATIVE_VSS | _00_AD_AREA_MODE_1 | _00_AD_RESOLUTION_10BIT;
    ADUL = _FF_AD_ADUL_VALUE;
    ADLL = _00_AD_ADLL_VALUE;
    ADS = _08_AD_INPUT_CHANNEL_8;
    ADCE = 1U;  /* enable AD comparator */
}

/***********************************************************************************************************************
* Function Name: R_ADC_Start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starts the AD converter.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R_ADC_Start(void)
{
    ADIF = 0U;  /* clear INTAD interrupt flag */
    ADMK = 0U;  /* enable INTAD interrupt */
    ADCS = 1U;  /* enable AD conversion */
}

/***********************************************************************************************************************
* Function Name: R_ADC_Stop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stops the AD converter.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R_ADC_Stop(void)
{
    ADCS = 0U;  /* disable AD conversion */
    ADMK = 1U;  /* disable INTAD interrupt */
    ADIF = 0U;  /* clear INTAD interrupt flag */
}

/***********************************************************************************************************************
* Function Name: R_ADC_Set_OperationO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enables comparator operation.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R_ADC_Set_OperationOn(void)
{
    ADCE = 1U;  /* enable AD comparator */
}

/***********************************************************************************************************************
* Function Name: R_ADC_Set_OperationOff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stops comparator operation.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R_ADC_Set_OperationOff(void)
{
    ADCE = 0U;  /* disable AD comparator */
}

/***********************************************************************************************************************
* Function Name: R_ADC_Get_Result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conversion result in the buffer.
* Arguments    : buffer -
*                    the address where to write the conversion result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R_ADC_Get_Result(uint16_t * const buffer)
{
    *buffer = (uint16_t)(ADCR >> 6U);
}

/* Start user code for adding.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看这ADC代码却还是很不错的,模块化的设计风格。
我给瑞萨的建议就是将网站整改,建立快速下载通道,别在弄什么非要注册才能下载,注册的账号密码够多了,都没记住。另外开发某一系列芯片的开发工具放到一个页面里,一键就能下载所有相关的文件,话说开发人员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躲猫猫啊。
另外编写中文的技术教程,同时建议示例程序可以打包一次下载。找来找去的,找不到一下啊就不想用了。这也是很重要的竞争力,希望你们能知错就改,话说钓鱼岛是中国的,这点你们必须要承认。

网友:
上面的文件是*.c实现部分,可以看出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_cg_macrodriver.h"
#include "r_cg_adc.h"
/* Start user code for inclu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include "r_cg_userdefine.h"
看到没,这三个,并提示不要随便修改里面的内容。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函数的正常运行。

网友:
在做万用表中,主要就是在使用ADC功能,另外一些按键的操作,这就要用到IO输入输出或者IO中断功能。
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如何在官网推荐的开发软件E2 Studio下开发。

网友:
瑞撒的例程典型JP编程风格,严谨,按部就班

网友:
下载工具链也需要很麻烦的注册,于是我干脆不弄了。累死我了。

网友:
这个干脆

网友:
楼主可以可以考虑使用IAR,我玩RL78的时候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情愿用ST的32位机,毕竟国内GD有对应的替代产品。低端八位可以选择海尔,但是海尔的销售策略也蛋疼的一笔

网友:
CubeSuite+还是很好用的。特别是里面的代码生成功能。我的帖子有详细说明,有兴趣可以过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