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的触发时序执行时间?

楼主:
最近在学习FPGA方面知识,对时钟触发有了了解,但有好多问题有些不明白。希望大虾解释
如: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执行任务块
end

假如时钟的周期为50nS,占空比50%;所执行的任务块比较耗时间,超过50nS,而此时任务块尚未完全执行完,而新的触发又来到了。
问题来了:此时是重新执行任务块,还是按照上次继续执行?
在设计中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呵呵,初学者,不要见笑!

网友:
always块内是顺序执行的,各个always块是并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解答,我的意思是在begin ......end里面,假如有采用阻塞的方式,综合时有100个门。实际中不可能门与门之间为零延迟,假设每个门延迟为1NS,时钟周期选50MHZ,那么他的周期为20NS。执行任务块内容时在执行到一半时,下一个触发脉冲来到了,这时会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像你说的问题,用阻塞赋值可能产生竞争。根据你说的你可能是认为一个always块只在一次脉冲触发周期内完成的,在always快内是顺序执行的,下次触发到来就执行下一条,只要在器件允许的时钟频率范围内使用,不会出现执行不完一条指令的情况。

网友:
呵呵,谢谢版主耐心解答!
解释一下我的观点:
我认为一个always块只在一次脉冲触发周期内完成的,在always块内是顺序执行的,一个触发脉冲来时,必须把always模块里全部执行完。
我的疑问:
假如在一个触发来了,开始执行always里面的语句,块里采用阻塞模式赋值。但是这个块执行需要一定时间,假设是50NS,这样问题来了??ALWAYS里面内容没执行完,新的触发脉冲来了,这样会出现什么结果?
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观点是不对的,always块内不是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的。
所以,你的疑问是不存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rnation: 。谢谢答复,版主V5!

网友:
always的敏感变量每次发生变化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整个always内部的语句会被重新执行,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上次的执行结果仍然存在并不存在清零。但是一个always内部的组合逻辑过长的话也是不行的,如果有非常长的组合逻辑,是需要分出来打拍的,所以你说的情况在实际应用中,如果不是你故意要搞那么长的时延,根本就不会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carnation: ,THANKS!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开始是触发时钟决定的,结束是由END语句决定的?

网友:
结束不是由end决定的,组合逻辑就相当于是用线把门电路连接起来,数据只要发出去就一定会把电路走完,所以不管这里面的延时有多大,发出去的数据都是会跑完的。举个例子吧,假设你在一根很长的线的一头发010101,那么在另一头一定也会收到010101,不管这根线有多长,不管这个线的延时有多大,总有一个时刻是会收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