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822417116443598597028efbbf

网友:
实际上,一个人的独台戏,是很孤独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要拍砖,你就想和我PK,好家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压降是不考虑Vce(sat)时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压降俺知道,是用三极管当负载不可调和的予盾,三极管下面还有电流采样电阻的压降,依然不可忽视~~~

实际使用中,低于1V的大电流负载,极其少见,就算有,找个线绕电阻当负载(1V*10A 只有 10W功率),也很便宜。

网友:
用MOS当负载的电路俺也画了,还有用STM32做主控,能组成输出AC电压或脉冲电压的稳压恒流源电路。

只是,考虑到老爷子的审图速度和工作量,未放上来~~~

网友:
这是用MOS管的电子负载,但俺没找到合适的功率MOS管,最好是TO-3铜壳封装的,散热好,俺看你的电子负载 ,用了两个管子,不知是啥型号的。

网友:
用MOS管还是三极管做电子负载的末级电路,实际上俺考虑了好几天。

三极管TO-3铜壳封装的,淘宝网上一大把,几块钱一个,价格便宜。

功率MOS管,TO-3铜壳封装的,俺没找到,只看到塑封的,略为合适点的,价格也贵,要10块钱左右。

由于电子负载只是DIY电源的延伸产品,属附加配件,发热也厉害,因此,最后俺偏向于采用低成本高可靠性的三极管。

网友:
用MOS管的电子负载,还是存在最低压降的问题,这个压降是由电流采样电阻的压降产生的,依然不可忽视,如DT版主要求高,想取消这个压降也行,只要采用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流即可,但成本起码要上升几十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  -15V负压是辅助电源产生的,C18,C16为滤波电容,其中C18为-15V滤波,C16为D8(TL431)的2.5V输出滤波及消振电容。

此电路的目点,是拉低LM2576-ADJ的GND电压,此电压只有低于LM2576-ADJ的1.23V基准电压,才能让LM2576-ADJ输出从0V起调。

二、  C17是负反馈电容,用在此处是消除U2A可能产生的振荡。

三、  是否有其它更恰当的IC?
当时考虑用LM2576-ADJ,是由于它便宜,山寨品只有一块多1个,如采用其它的比如L4970,输出直接达到10A,不用扩流使用方便, 但价格也贵,淘宝上要十几块20块钱,DT版主是否有性能更好更合适的廉价IC推荐?

四、  关于MOS管输出关断时间Td过长问题
其实这也有办法减决,只要电路中,适当地加个电举电路,在MOS管关断时,G极控制电压,有个高于+40V电压脉冲输入,即可加速MOS管的关断。
在此电路中,也挺容易实现的------只要加个小电阻,即可~~~

网友:
上图为改进的电路,增加了R25,在MOS管导通时,通过C3充电(上正下负)加速MOS管导通,在MOS管关断时,通过C3(上正下负) 通过Q1,R25回路的放电, 将C3的电压叠加到+40V上,产生远高于+40V的瞬间关断脉冲,只要选择合适的C3容量,就可产生足够的尖脉冲,加速 MOS管的关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不对称推挽电路我试过,驱动MOS管时的最高频率50K,此时MOS管的损耗已经很可观了。所以,不加改进措施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L4970内部是DMOS管,最大工作频率可达 500kHz,输出电流达到10A。

自已用外围元件搭的电路,估计100kHz还有希望,到200kHz就很吃力了~~~

网友A:
俺也想过用IGBT,但合适的没找到~~~

IGBT基本上都是高耐压的~~~

网友:
也想过用三极管,但估计用在50kHz以上,发热也厉害。

网友:
MOS管的驱动是个麻烦事,如果交给驱动IC就很简单了。
我以前的DIY电源,因为主张使用三极管驱动,费了不少事,但基本有了眉目,下一版继续试验我的新驱动方法,争取把驱动IC扔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如此,用分列元件驱动MOS管,比较麻烦,做的好电路太复杂,做的简单些,开关特征不好,两边难求统一,只能用折中之法。

驱动三极管,尽管简单,但需要注入较大电流,用达林顿吧,多级达林顿的响应速度并不好,太慢了,工作速度也难以做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将要试验的电路,使用5只三极管可以驱动高压侧MOS管,四只三极管用于驱动低压侧MOS管。
等板子搞好了试验一下,期望性能合格。

驱动IC的成本还是比三极管搭出来的高很多啊,

网友:
上5下4,也是比较经典的半桥MOS管驱动电路,通用性较强,一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也想过用IGBT,但合适的没找到~~~

IGBT基本上都是高耐压的~~~
IGBT饱和导通后,最低有0.7V的压降。低压的开关电源首选是MOS管。

在高压时,它的压降不足以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如此,IGBT的输出级就是三极管,完全等同~~~

低压的的开关电源首选是MOS管。

在超低压大电流开关电源中,继流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也相当可观,只能用MOS管以同步整流方式代替。

不知你的电子负载,用的TO-3铜壳MOS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是拣来的,也没掏钱买,MTM15N20,密西哥产。F2封装 --你知道的。

网友:
这是它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空看看我这篇,没人拍砖着实让人难受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22638-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滴~~~

俺去打点酱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拍你一砖

----------就八楼图片

LM2576工作时,它的压降是很大的,-----  所以一般我建议别人别用这款芯片了。它内部的开关管采用复合管形式,它的极限最低压降是0.7V,TI给的参数是最大2.5V,这个压降再串入个D5,普通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根据电流的不同,也在1V左右。加起来的压降,---最大指标超过3V,

这个电压,与Q2并联,可以想象,它会是什么样子。

即使D5可以向负载提供电流,这一路的功耗可是不小的了。

网友A:
LM2576工作时,它的压降确实是很大的,俺取4V,在这个电路中,主要的电流是从扩展的MOS管流过,因此,LM2576实际工作电流<1A,因此,发热并不厉害。

倒是那个D5,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不可小视,但在这种结构的电路中,不得不用D5,因为,此电路要组成最简单的不用单片机控制的手动调压稳压电源。

网友:
说实话,俺实在找不出能不用单片机控制的,廉价的DC-DC开关电源控制IC了,不知DT版主有啥好芯片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2576工作时,它的压降确实是很大的,俺取4V,在这个电路中,主要的电流是从扩展的MOS管流过,因此,LM2576实际工作电流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在IC那一条向电感充磁的通路中,它的压降很大,而与之并联的MOS管,一般压降很小,这样,IC那一路流向电感的电流就为0,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退一步说,它起以了作用,但是,MOS管的开关时间与IC的时间总有些延迟的,这样会给控制带来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著名网站里找PWM驱动芯片,大把大把的多。

有P沟道驱动的,有N沟道驱动的。

等会儿,我找给你

网友:
我手里申请的样片,还没有来得及做实验

我手里申请的样片,板子已经打好,还没有来得及做实验。可以输出10A。

电路有没有问题你自己判断

网友:
上面那个图中,使用VISHY的管子,输入电容要小、导通电阻要小;再绕个损耗小的电感!

切~~,  有可能在10A输出的时候连散热片都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在IC那一条向电感充磁的通路中,它的压降很大,而与之并联的MOS管,一般压降很小,这样,IC那一路流向电感的电流就为0,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退一步说,它起以了作用,但是,MOS管的开 ...

确实是这样,用这个老片子唯一的好处就是价廉有群众基础。

在这个简易电源上,俺最举旗不定的有两点。
1.  正电源输出,能否达到预期的10A电流?不过根据俺的经验估算,扩大个一倍电流,做到 6A是完全可行滴。。。

2.  负电源输出,能否达到预期的10A电流?在这上面,比正电源转换效率更低难度更高,依俺现有手头的器件,甚至怀疑连 6A都做不到。。。

好在负电源只是辅助正电源,就算做到3A,也有实用价值。

玩这个方案俺有两个目的:
1.  测试一下LM2576最大极限能扩流到多少?
2.  测试一下负电源这种单管结构,在有限的条件下,能做到多少A输出。

这个经验数据俺将用于后面略为正规一点的电源中,很有必要,毕竟这几十年来第一次做电源(小时候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申请的样片,板子已经打好,还没有来得及做实验。可以输出10A。

电路有没有问题你自己判断

这是一个好片子,新出的片子性能就是好,功耗小到甚至散热片都不需要了~~~

只是,你玩了俺就不玩了,以免冲突,俺跟在后面捧个人场~~~

其次,像这种靠申请才能得到的样片,市场上难采购,俺也不想玩,没有群众基础~~~

谢谢DT版主的推荐。

网友:
《全民DIY电源》最终版方案确定了。

在充分考虑DT版主的建议下,主要有两个地方改进。

1.   MOS管输出关断时间Td过长问题
在电路中,适当地加个电举电路,在MOS管关断时,产生G极反向控制电压,加速MOS管的关断。

2.   电子负载"三级管"VS"MOS管"之争
原考虑用三级管,因为三级管耐压耐温耐损坏,电路的可靠性较高不易损坏。
但最终考虑使用DT版主推荐的MOS,具有负载呈纯电路特性,这样,俺将电子负载直接做成交直流两用型,尽管交流型电子负载属半开环控制,精度不高,但一般玩玩够用了。

这样,第二版的能输出交直流的通用电源,其电子负载就不用重新设计了,能节省脑力和费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现在还没有玩,交给你玩吧。

淘宝上有卖的。

也可以找其它驱动MOS管的PWM驱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拍你一砖!

关于34063组成的2路双7.5V电源。

开始没注意,现在仔细一看那桥式整流好象有些异常。如果是正激,它在34063导通时向负载提供能量,图中的D2、D3及D6、D7导通,此时的输出电压将不受占空比控制----- 因为没有电感。输出电压仅与匝比有关。

当34063截止时,因在导通时已将能量传递给负载,此时没有能量(确切地说,还有漏感存在),这种电路不知道楼主做过实验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拍砖了

就七楼电路。我找SH79F1611的手册,没有发现各口的具体驱动能力,但发现了这句话:

但楼主的电路中,使用P4口提供拉电流,或者这个单片机可能,但使用P0、P3口是不是更合适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欢迎DT版主拍砖~~~

俺从没玩过开关电源,因此,这个电路肯定没做过实验~~~

此图是网上搜到滴,俺借用了一下~~~

以俺的经验,分析判断如下:
用34063搭接的此负压电路,能用能输出最大值约等于输入电压的负压。
但是输出电流不是很大,不稳压,一般用于运放的辅助负电源,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