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聊聊]关于液晶屏的一些问题

楼主:
 这个帖子感觉放哪都不合适,暂且放这吧,论坛高手如云,所以来这问问。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于一块段式液晶屏,怎么知道它的引脚定义呢?仅仅是块玻璃液晶片,什么资料都没有。这个东西受静电影响大,不好测呀,根本无法知道那些是COM脚,哪些是SEG脚。有什么好办法能测出来?
      谢谢大家!

Sur

网友:
你在液晶的引脚的侧边看,com引脚有小黑点。

网友:
用交流电很好测

网友:
建议楼主照个照片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真是呢,不过不太好看啊,不明显,我这好几块,我就看出两块有4个com脚,很合理。另外有几块看不不太出,有几块都超过4个脚有小黑点,那屏至多也就128段,4个com脚,我不太会看。
   不是很会看。具体怎么看呀?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具体怎么测?

网友:
照了其中几张图片,就是这些液晶玻璃屏。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测出对应引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不知道咋加照片,输什么图片地址。直接发7楼了。   卖家也没资料。知道引脚就好连接HT1621驱动使用了。关键就是引脚定义了

网友:
你是不是淘宝上买液晶的啊??

网友:
看得不明显就用,放大镜看。

网友:
果然是技术男,搞的不知名的东西来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买的,不知道老师哪里买的。网上查了,有光卖玻璃片液晶的,啥资料都没有。 真是不好测。等于操作“黑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在网上查到了液晶片名字,一个是TD0713PR-2 ,一个是GD3090P,一个是HD0047PH-2,还有一个是TD0135PH,也不知道是如何命名的。有用过的没?需要引脚定义。
     要是能知道如何测出来也不错。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一定测过吧?请问怎么测哦,交流电应该是32KHz吧,那么具体是什么波呢,正弦还是什么?幅值呢。
  怎么个测法呀?请指导一二哦,谢谢!!

网友:
大不了就一个一个测呗,有什么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定!!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呀!谢谢各位!

网友:
段式LCD很好找到管脚定义,先仔细看其内部线路找到COM端,找不到也没关系,可以测,就是麻烦了点。
测试方法:有模拟万用表的话用R*10K挡,或者用一段一米左右长的导线绕在通电的交流电供电线上,绕几圈就可以了,然后用手依次捏住LCD屏的管脚,再用导线去碰其它的管脚,找到COM脚后用手捏住COM脚,然后用导线去碰其它角,根据显示即可获知各引脚的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谢谢!学习了。这个办法可以试试。我是用HT1621B芯片,编写相关程序测出的,也还比较简单。具体测出哪段由哪两个引脚控制也可以测出,就是有点费时。

网友:
直接用电烙铁(通电工作的)接触引脚看看

网友E(2013-12-27):
哇,这么多经验,厉害,学习啦,都是厉害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