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主站接受电路的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的主要作用就是检测SR两端的电压波动,通过U1差动输入和U2的比较作用,从而实现光耦的通断
我想问的是电容C1和C2起的作用是什么?
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吧
跪谢

网友:
C1、C2仅起隔直流的作用。

设计者的意图应该是,当有Ibus电流时,在RS上产生压降,由U1放大 ,再与U2+处的电压比较,控制光耦合器。

网友:
楼主 请问此电路能否动态识别出从机的11~20MA的电流?

网友:
你好,我采用TI的主站方案,主站接受,使用2400,4800的波特率,觉可以正常接受,但是在使用9600的波特率时,接受的数据有缺失;使用示波器,对比评估板主机接受数据波形和从机发数据波形,发现主机接受波形滞后30uS,但是按照TI的方案做出来的,滞后时间只有23uS;是不是TI的接收电路有缺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