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tium 10 设计DDR2地址线T型走线等长问题请教

楼主:
使用Altium 10  设计DDR2地址线T型走线等长,碰到下面这个问题:

按照网上教程,使用from to网络设计时,在底部显示走线线长不对 如下图所示:
不知道有谁碰到这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

网友:
哪里不对了?

网友:
在net里边显示走线长度是42.542mm   然后底下分之走线长度一个是528.547mm 另外一个也是500多mm  这个能对?

网友:
这个我也在学习!

网友:
亲们 这个到底怎么解决啊    还是说这个altium就是画不了这个  纠结中。。。

网友:
我试了一下 我的貌似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