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 8.3编译TI BLE Stack遇到Segment ISTACK Too Long的解决方案

楼主:
IAR 8.3以后的版本编译TI BLE Stack会报类似如下的错误
Error[e16]: Segment ISTACK (size: 0xc0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e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IDATA)ISTACK+_IDATA_STACK_SIZE#08-_IDATA_END",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IDATA:4e-ff"

解决办法是:

找到
C:\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4.0\Projects\ble\common\cc2540\ti_51ew_cc2540b.xcl

把里面的
-Z(DATA)VREG+_NR_OF_VIRTUAL_REGISTERS=08-7F

这一句  改成
-Z(DATA)VREG=08-7F

即可

SensorTag大批量到货以后估计会有不少人遇到这个问题,先给大家提个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IAR破解工具给发一下吧(568760310@qq.com),我在别处下的不好使 ,也许是不会用吧,

网友:
谢谢,应该会用到。

网友:
谢谢楼主,我遇到了

网友B:
Error[e16]: Segment ISTACK (size: 0xc0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8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IDATA)ISTACK+_IDATA_STACK_SIZE#08-_IDATA_END",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IDATA:48-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IDATA:8-1f           VREG
   IDATA:21-40          VREG
   IDATA:41-42          XSP
   IDATA:43-43          DATA_I
   IDATA:44-45          DATA_Z
   IDATA:46-47          IDATA_Z
   IDATA:48-ff          ISTACK
   BIT:0-7              BREG
   BIT:80-97            SFR_AN
   BIT:a0-af            SFR_AN
   BIT:b8-c7            SFR_AN
   BIT:e8-ef            SFR_AN
   BIT:f8-ff            SFR_AN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我的照楼主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rror[e16]: Segment ISTACK (size: 0xc0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8 mo ...

确认一下你改的文件是否跟你设置的Target Device对应。ti_51ew_cc2540b.xcl这个只是默认的文件,如果你编译目标是其他的硬件,就需要改C:\Texas Instruments\BLE-CC254x-1.4.0\Projects\ble\common\cc2540 文件夹下的相应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你改的文件是否跟你设置的Target Device对应。ti_51ew_cc2540b.xcl这个只是默认的文件,如果你编 ...

奥,谢谢回答

网友:
我也遇到了,按照你说的,解决了,谢谢楼主,希望以后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在TI论坛看到大神这样解决的:
Project -> Option -> General Option -> Target Tab
Modify : Number of virtual registers, from 16 --> 8.
至于为什么这样,TI员工回答:
the problem is caused by IAR, please update to latest version of IAR.
对于这种答案,大家不必深究,能解决问题就行了,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IAR破解工具给发一下吧(),我在别处下的不好使 ,也许是不会用吧,

好用不? 发我下吧,我也在找,flyaway_peak@163.com.谢谢

网友:
楼主,给我发个吧,谢谢,flyaway_peak@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TI论坛看到大神这样解决的:
Project -> Option -> General Option -> Target Tab
Modify : Number of  ...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TI论坛看到大神这样解决的:
Project -> Option -> General Option -> Target Tab
Modify : Number of  ...

谢谢你,解决了

网友:
你好  请问怎么解决的  谢谢
Copyright 1987-2008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Error[e16]: Segment CSTACK (size: 0x5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3e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CSTACK+_STACK_SIZE#",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3ee-3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200-39f DATA16_I
3a0-3ed DATA16_Z
3ee-3ff CSTACK

网友:
感謝!問題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