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的usb dongle与cc-debuger相关问题

楼主:
usb dongle插上电脑会显示串口么?
文档上说会显示com口并且能与btool连接但我的怎么没有呢?

↑文档上设备管理器显示的内容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显示的内容,显示usb dongle,没有串口,怎么不一样呢?
是不是我那没弄明白理解错了,还有不知道大家的cc-debuger使用时会不会出现无法识别的问题,我的偶尔会出现,但过一会插上还会好,整不明白,不过看板子的焊点还是挺粗糙的

网友:
还没到期待,,,这个需要装驱动么?要不就用烙铁焊下  他们发货应该测试能用的

网友:
USBDONGLE默认的是抓包固件,所以你需要烧写例外的固件  具体可以看看官方文档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这篇帖子就知道了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_Monitor_User_Gui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安装了TI的PC软件,比如SmartRF Flash Programmer或者SmartRF Packet Sniffer。它会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
无法安装TI CC2540 CDC SERIAL PORT驱动

引用 网友A:
只要安装了TI的PC软件,比如SmartRF Flash Programmer或者SmartRF Packet Sniffer。它会自动安装驱动

我之前烧写HostTestRelease一直无法安装驱动,后来我在这看到在"C:\Program Files (x86)\Texas Instruments\BLE Device Monitor"文件夹用"usb_cdc_drive_cc2540.inf"来安装CDC SERIAL PORT驱动,
我在安装驱动时系统提示找不到指定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