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ffer数据读取

楼主:
buffer里的数据是不是只能读取一次,所有的外设器件的buffer都是这样的吗?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只要不刷新就可以读多次.一个刷新周期内,只要你的读周期足够短你就可以读多次,例如刷新周期是10ms,你的读周期是1ms,那么这个数你就可以读10次,第十一次读就是新数据了

网友:
有的是读了之后自动清除,有的是要手动清除(比如读完之后向Buffer写入任意数据即表示清除),这个是跟具体芯片有关的吧。楼主可以看看芯片用户指南上关于具体寄存器操作的说明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