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做的效果器~可以自己Remix啦~

楼主:
参考国外大神制作的一个效果器,可以发出各种奇葩的声音,板子用的是Arduino Uno。通过调节5个4.7K的电位器合成各种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可以通过修改程序发出不同的声音~
程序使用的是一种声音合成算法,这个算法是产生一些短到刚好能分辨的声音小片段(声音粒子grain),然后对它们组合重排处理,在输入多变的参数时,可以形成丰满丰富的连续声音。好吧,其实这个程序我也看得一知半解的。。。囧rz

这是国外大神制作的合成器的项目主页:https://code.google.com/p/tinkerit/wiki/Auduino
代码如下:
// Auduino, the Lo-Fi granular synthesiser
//
// by Peter Knight, Tinker.it [url]http://tinker.it[/url]
//
// Help:      [url]http://code.google.com/p/tinkerit/wiki/Auduino[/url]
// More help: [url]http://groups.google.com/group/auduino[/url]
//
// Analog in 0: Grain 1 pitch
// Analog in 1: Grain 2 decay
// Analog in 2: Grain 1 decay
// Analog in 3: Grain 2 pitch
// Analog in 4: Grain repetition frequency
//
// Digital 3: Audio out (Digital 11 on ATmega8)
//
// Changelog:
// 19 Nov 2008: Added support for ATmega8 boards
// 21 Mar 2009: Added support for ATmega328 boards
// 7 Apr 2009: Fixed interrupt vector for ATmega328 boards
// 8 Apr 2009: Added support for ATmega1280 boards (Arduino Mega)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uint16_t syncPhaseAcc;
uint16_t syncPhaseInc;
uint16_t grainPhaseAcc;
uint16_t grainPhaseInc;
uint16_t grainAmp;
uint8_t grainDecay;
uint16_t grain2PhaseAcc;
uint16_t grain2PhaseInc;
uint16_t grain2Amp;
uint8_t grain2Decay;

// Map Analogue channels
#define SYNC_CONTROL         (4)
#define GRAIN_FREQ_CONTROL   (0)
#define GRAIN_DECAY_CONTROL  (2)
#define GRAIN2_FREQ_CONTROL  (3)
#define GRAIN2_DECAY_CONTROL (1)

// Changing these will also requires rewriting audioOn()

#if defined(__AVR_ATmega8__)
//
// On old ATmega8 boards.
//    Output is on pin 11
//
#define LED_PIN       13
#define LED_PORT      PORTB
#define LED_BIT       5
#define PWM_PIN       11
#define PWM_VALUE     OCR2
#define PWM_INTERRUPT TIMER2_OVF_vect
#elif defined(__AVR_ATmega1280__)
//
// On the Arduino Mega
//    Output is on pin 3
//
#define LED_PIN       13
#define LED_PORT      PORTB
#define LED_BIT       7
#define PWM_PIN       3
#define PWM_VALUE     OCR3C
#define PWM_INTERRUPT TIMER3_OVF_vect
#else
//
// For modern ATmega168 and ATmega328 boards
//    Output is on pin 3
//
#define PWM_PIN       3
#define PWM_VALUE     OCR2B
#define LED_PIN       13
#define LED_PORT      PORTB
#define LED_BIT       5
#define PWM_INTERRUPT TIMER2_OVF_vect
#endif

// Smooth logarithmic mapping
//
uint16_t antilogTable[] = {
  64830,64132,63441,62757,62081,61413,60751,60097,59449,58809,58176,57549,56929,56316,55709,55109,
  54515,53928,53347,52773,52204,51642,51085,50535,49991,49452,48920,48393,47871,47356,46846,46341,
  45842,45348,44859,44376,43898,43425,42958,42495,42037,41584,41136,40693,40255,39821,39392,38968,
  38548,38133,37722,37316,36914,36516,36123,35734,35349,34968,34591,34219,33850,33486,33125,32768
};
uint16_t mapPhaseInc(uint16_t input) {
  return (antilogTable[input & 0x3f]) >> (input >> 6);
}

// Stepped chromatic mapping
//
uint16_t midiTable[] = {
  17,18,19,20,22,23,24,26,27,29,31,32,34,36,38,41,43,46,48,51,54,58,61,65,69,73,
  77,82,86,92,97,103,109,115,122,129,137,145,154,163,173,183,194,206,218,231,
  244,259,274,291,308,326,346,366,388,411,435,461,489,518,549,581,616,652,691,
  732,776,822,871,923,978,1036,1097,1163,1232,1305,1383,1465,1552,1644,1742,
  1845,1955,2071,2195,2325,2463,2610,2765,2930,3104,3288,3484,3691,3910,4143,
  4389,4650,4927,5220,5530,5859,6207,6577,6968,7382,7821,8286,8779,9301,9854,
  10440,11060,11718,12415,13153,13935,14764,15642,16572,17557,18601,19708,20879,
  22121,23436,24830,26306
};
uint16_t mapMidi(uint16_t input) {
  return (midiTable[(1023-input) >> 3]);
}

// Stepped Pentatonic mapping
//
uint16_t pentatonicTable[54] = {
  0,19,22,26,29,32,38,43,51,58,65,77,86,103,115,129,154,173,206,231,259,308,346,
  411,461,518,616,691,822,923,1036,1232,1383,1644,1845,2071,2463,2765,3288,
  3691,4143,4927,5530,6577,7382,8286,9854,11060,13153,14764,16572,19708,22121,26306
};

uint16_t mapPentatonic(uint16_t input) {
  uint8_t value = (1023-input) / (1024/53);
  return (pentatonicTable[value]);
}

void audioOn() {
#if defined(__AVR_ATmega8__)
  // ATmega8 has different registers
  TCCR2 = _BV(WGM20) | _BV(COM21) | _BV(CS20);
  TIMSK = _BV(TOIE2);
#elif defined(__AVR_ATmega1280__)
  TCCR3A = _BV(COM3C1) | _BV(WGM30);
  TCCR3B = _BV(CS30);
  TIMSK3 = _BV(TOIE3);
#else
  // Set up PWM to 31.25kHz, phase accurate
  TCCR2A = _BV(COM2B1) | _BV(WGM20);
  TCCR2B = _BV(CS20);
  TIMSK2 = _BV(TOIE2);
#endif
}

void setup() {
  pinMode(PWM_PIN,OUTPUT);
  audioOn();
  pinMode(LED_PIN,OUTPUT);
}

void loop() {
  // The loop is pretty simple - it just updates the parameters for the oscillators.
  //
  // Avoid using any functions that make extensive use of interrupts, or turn interrupts off.
  // They will cause clicks and poops in the audio.

  // Smooth frequency mapping
  //syncPhaseInc = mapPhaseInc(analogRead(SYNC_CONTROL)) / 4;

  // Stepped mapping to MIDI notes: C, Db, D, Eb, E, F...
  //syncPhaseInc = mapMidi(analogRead(SYNC_CONTROL));

  // Stepped pentatonic mapping: D, E, G, A, B
  syncPhaseInc = mapPentatonic(analogRead(SYNC_CONTROL));

  grainPhaseInc  = mapPhaseInc(analogRead(GRAIN_FREQ_CONTROL)) / 2;
  grainDecay     = analogRead(GRAIN_DECAY_CONTROL) / 8;
  grain2PhaseInc = mapPhaseInc(analogRead(GRAIN2_FREQ_CONTROL)) / 2;
  grain2Decay    = analogRead(GRAIN2_DECAY_CONTROL) / 4;
}

SIGNAL(PWM_INTERRUPT)
{
  uint8_t value;
  uint16_t output;

  syncPhaseAcc += syncPhaseInc;
  if (syncPhaseAcc < syncPhaseInc) {
    // Time to start the next grain
    grainPhaseAcc = 0;
    grainAmp = 0x7fff;
    grain2PhaseAcc = 0;
    grain2Amp = 0x7fff;
    LED_PORT ^= 1 << LED_BIT; // Faster than using digitalWrite
  }

  // Increment the phase of the grain oscillators
  grainPhaseAcc += grainPhaseInc;
  grain2PhaseAcc += grain2PhaseInc;

  // Convert phase into a triangle wave
  value = (grainPhaseAcc >> 7) & 0xff;
  if (grainPhaseAcc & 0x8000) value = ~value;
  // Multiply by current grain amplitude to get sample
  output = value * (grainAmp >> 8);

  // Repeat for second grain
  value = (grain2PhaseAcc >> 7) & 0xff;
  if (grain2PhaseAcc & 0x8000) value = ~value;
  output += value * (grain2Amp >> 8);

  // Make the grain amplitudes decay by a factor every sample (exponential decay)
  grainAmp -= (grainAmp >> 8) * grainDecay;
  grain2Amp -= (grain2Amp >> 8) * grain2Decay;

  // Scale output to the available range, clipping if necessary
  output >>= 9;
  if (output > 255) output = 255;

  // Output to PWM (this is faster than using analogWrite)
  PWM_VALUE = output;
}

硬件接法如下图:

最后附上我录制的视频,可以去听听声音,我感觉还行~哈哈,视频中的音箱也是自己做的哦,3寸的全频迷宫式音箱,听人声杠杠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zNzYzMTUy.html

网友:
只能再Uno上面跑

因为程序中使用了一些avr-gcc的语句(应该是为了追求效率),所以这个程序只能在Uno板子上跑,Leonardo是无法跑这程序的!

网友:
知道我是谁吧?加你了^_^

网友:
Arduino板子还能做这个呢?厉害厉害。就是不知道声音合成算法这块难不。我一直搞不懂声音这部分,估计是因为缺少音乐细胞。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楼主就是传说中的搓盘手......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唉,过年回家肯定被老妈逼着搓盘子的。。。洗碗。。。
引用 网友A:
难道楼主就是传说中的搓盘手......

网友:
这个给力。。呵呵

网友:
是单纯的各种频率的声音信号的叠加吗?这个算法的具体过程,楼主清楚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哦, 我说的是DJ搓盘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赞一个,支持亲历亲为

网友:
虽然不太懂,先收下了~

网友:
请问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