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4层板的时候怎么设置正片啊?

楼主:
那位大侠设置过没。就是电源和GND的时候本来内电层是负片的。如何设置正片?还是不能设置。求截图。

网友:
正片属性是layer,负片属性是plane即电源层
所以只有重新设置属性了,重新设置后,前期画的都全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