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nios下运行ucos的问题!!

楼主:
 我写的代码如下,定时器是每200US发信号量给任务,然后任务是改变PWM的输出频率。但是我在示波器下观察,发现时没有波形输出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define   TASK_STACKSIZE       2048
OS_STK    task1_stk[TASK_STACKSIZE];

#define TASK1_PRIORITY      4

OS_EVENT *sem;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nsigned int divi;
    volatile unsigned int duty;
    volatile unsigned int enable;
}PWM;

unsigned int divi_1[3]={5000,3000,2000};
unsigned int duty_1[3]={2500,1500,1000};

static void ISR_timer1(void *context, alt_u32 id)
{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STATUS(TIMER1_BASE, 0x00);

OSSemPost(sem);
}

void task1(void* pdata)
{
  INT8U i,err;
  PWM *pwm = (PWM *)PWM_0_NAME;

  OS_CPU_SR cpu_sr;
  sem=OSSemCreate(0);
//初始化定时器,200US中断一次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STATUS(TIMER1_BASE, 0x00);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PERIODL(TIMER1_BASE,20000);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PERIODH(TIMER1_BASE,20000>> 16);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CONTROL(TIMER1_BASE, 0x07);
//注册中断函数
alt_irq_register(TIMER1_IRQ, (void *)TIMER1_BASE, ISR_timer1);

  while(1)
  {
      for(i=0;i<3;i++)
     {
         OSSemPend(sem,0,&err);
         OS_ENTER_CRITICAL();
//改变PWM的占空比
pwm->divi=divi_1;
         pwm->duty=duty_1;
         pwm->enable = 1;
         OS_EXIT_CRITICAL();
      }

  }
}

int main(void)
{

  OSTaskCreateExt(task1,
                  NULL,
                  (void *)&task1_stk[TASK_STACKSIZE-1],
                  TASK1_PRIORITY,
                  TASK1_PRIORITY,
                  task1_stk,
                  TASK_STACKSIZE,
                  NULL,
                  0);
  OSStart();
  return 0;
}

网友:
debug看task进去没进去 进去的话就是avalon总线到IO连接问题

网友:
static void ISR_timer1(void *context, alt_u32 id)
{
    IOWR_ALTERA_AVALON_TIMER_STATUS(TIMER1_BASE, 0x00);

OSSemPost(sem);
}

没有OSINTENTER及OSINTEXI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OSSemPost不是可以进行任务切换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单步运行时,它有进去的。而且PWM的值是有改变。
IO接口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POST的时候会调用OS_Sched,但是请看源码,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OS_Sched判断到OSIntNesting != 0u,就不会做任务切换了,而将任务切换留给OSIntExit来执行的
void  OS_Sched (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u;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if (OSIntNesting == 0u) {                          /* Schedule only if all ISRs done and ...       */
        if (OSLockNesting == 0u) {                     /* ... scheduler is not locked                  */
            OS_SchedNew();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 No Ctx Sw if current task is highest rdy     */
#if OS_TASK_PROFILE_EN > 0u
                OSTCBHighRdy->OSTCBCtxSwCtr++;         /* Inc. # of context switches to this task      */
#endif
                OSCtxSwCtr++;                          /* Increment context switch counter             */
                OS_TASK_SW();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
            }
        }
    }
    OS_EXIT_CRITIC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