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焊盘谁见过?是怎么焊的?

楼主:
此图来自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用于压接,而不是焊接的吧?

网友:
焊盘如果不是暴露在外,那只能用红外回流焊,现在这样的器件很多,便携设备里就用的不少。

网友:
手工焊~~~

上锡膏,放正器件,用热风枪加热,也行。。。

网友:
涂上一层锡膏,然后用热风枪吹

网友:
又学到一招,像这种器件手动焊就用热风枪。哈哈,谢谢楼主及楼上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传说中的DLP???此图来自文件:dlp3000.pdf,楼主开始研究DLP啦, ,哈哈又学习啦,红外回流焊,在电子制造业中大量的表面组装组件(SMA)通过回流焊进行焊接,哈哈学习去咯

网友:
中间的部分和四周的部分不是在一个平面,中间本身是一个突出的接插件。焊接应该只管四周的部分,PCB应该还得给个槽,让中间的接触件漏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文档的最后,它说了,使用的是AXT650224DD1, 50-CONTACT插座,

网友:
zhangjian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