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Q值和电路Q值

楼主:
各位:
       我想请问一下,在RLC电路中,我知道Q值是怎么回事,可是对于L自身的Q值在RLC电路中有什么要求么?电感自身的Q值与电路的Q值有什么关系么,电路设计中如何考虑?谢谢了!

网友A:
这两个Q值虽然都用字母Q来表示,但是他们的定义却不一样,对于并联RLC电路而言,Q值等于2π*谐振时回路总储能除以一个周期内的平均耗能,即Qp=R/wL;对于串联谐振来说,Q的定义不变,但是计算的结果是Qs=wL/R ;而对于电感而言,自身存在损耗电阻r,实际的电感可以等效为一个理想电感和一个电阻r串联(实际电感其实是电感和电阻串联然后再并联一个很小的电容,为了你理解方便,这个小的电容可以忽略不计)电感的损耗的大小可以通过定义电感的Q值来表示,即电感的Q值的定义为电感的感抗除以电感自身的损耗电阻即:Q=wL/r(与串联谐振的Q值计算公式很像,但是注意定义本身的意义不同);一般绕线电感的Q值在几百左右,即r很小,此时,电感一般是可以认为是理想的电感,没有损耗的;那么整个RLC谐振电路的Q值就与电感的Q值就几乎没有关系了。如果电感的Q值较小或者应用的频率比较高,就不能忽略电阻r和电感的等效电容的影响,需要另外讨论了。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供你参考一下

网友B:
电感的Q值是在某一频率下工,所呈现的感抗与其等效损耗电阻之比

电感自身的损耗电阻,应用在电路时要加到回路中。

Q值与通带形状有关,所以一般根据通带要求来设计Q值。

网友C:
RLC是在震荡电路中应用到,L的品质因数Q值,Q值小时候起振比较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Q值虽然都用字母Q来表示,但是他们的定义却不一样,对于并联RLC电路而言,Q值等于2π*谐振时回路总储 ...

好久没上这个网了,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谢谢!回答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RLC是在震荡电路中应用到,L的品质因数Q值,Q值小时候起振比较不起来,,,

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Q值是在某一频率下工,所呈现的感抗与其等效损耗电阻之比

电感自身的损耗电阻,应用在电路时要加 ...

那个通带和Q值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通带和Q值有什么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