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是否很挑晶振?

楼主:
同样是cc2500,模块不同,一块使用贴片晶振,一块使用直插晶振。给他们俩写相同配置程序,无法正常通信。但如果我使用同一个厂家的模块却是可以通信。那cc2500是不是很挑晶振呢?一定要用同一批相同的晶振吗?

网友:
“挑”谈不上,但对晶体(注意晶体和晶振不是一码事,不能混用名词)的精度有要求,如果误差太大,最后合成的频率会被放大至带外,那么不能通讯就很正常了。其实,所有基于晶体的频率合成技术都有这个要求,而国内山寨晶体厂又很多,生产工艺和质检的控制是需要增加成本的,显然,山寨厂是不会理会这些的,否则也就不是山寨厂了。

网友:
不同的模块,或者协议有别。或者频率不准。

仔细找找原因,就可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