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ebugger故障怎么排除?

楼主:
刚收到CC-Debugger,第一次插上电脑后没有反应,只是灯极短地闪了一下。等我跑了一圈回来后,发现电脑提示安装驱动,随按TI文档swru197b中说明安装,后,提示它可以工作了。

当拨掉后再次插上,现象有四种:1、灯只闪一下,电脑没有硬件连接;
2、有插入硬件的正常提示音
3、灯为绿色、常亮,在硬件列表中没有CC-Debugger。
4、灯为红色,常亮,在硬件列表中没有CC-Debugger。

这四种现象中,只有一次有正常的插入硬件的提示音,其余多为第4种现象。

是不芯片没有启动的原因?

网友:
断电,停到现在又试,插上电后亮红灯,按复位键时灯灭,松开后又为红灯

网友:
红色应该是因为你没有没连上sensortag或是usb dongle,连接了目标板就会变绿了,另一个问题就是ccdebuger没有被识别,只是通了电,所以硬件列表上没有显示,会显示无法识别。我的也这样,基本没法用,偶尔能识别出来,应该是手工虚焊的原因,修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检查焊接,除了背面的245的一边没有焊(后来补焊了一下),没有发现其它处有焊接不良现象。

明天再用风枪吹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正焊得一般,我这没工具,挺着吧

网友:
这么快工具就买过来了?
哪里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刚才检查一下振荡,直流电位为0,用示波器查看未发现有波形。用风枪吹了一下,再试,接上电后由原来常亮的红灯变为闪一下,将CPU那里重焊一下,上电再试,红灯闪了九次,熄灭。

电脑显示Unknown devi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仿真器的灯封装有问题,焊接反了,本来是绿灯表示检测到,现在变成红灯了。

网友:
我也出现了问题

网友:
亮橘黄色的灯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坏啦,最开始可以正常使用,有一次烧写后就一直这样。复位也没有用

网友:
不错的分享堪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