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

楼主:
#include  //定义MSP430F149系列寄存器内部的头文件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关闭看门狗
    P2SEL=0x00;//0代表普通I/O口
    P2DIR=0xff;//1代表输出 0代表输入
    while(1)
    {
    P2OUT=0xaa;
    }
}
为什么同样的问题,我用MSP-FET430UIT在线调试不出现象,而用BSL下载出现象呀?

网友:
WDT CTL  |=WDTPW+WDTHOLD;//关闭看门狗
P2SEL |=0x00;//0代表普通I/O口
P2DIR |=0xff;//1代表输出 0代表输入
P2OUT |=0xaa;

建议楼主这样写。

网友:
出自: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055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不需要保持原来状态,做了一个实验看看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