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输出PWM控制舵机的问题。。。

楼主:
嗯 新手一个。。。。
然后今天在同学那里拿了一个舵机 想玩一下。。。
就是呢
我用的149
然后  SMCLK选的8M的XT2
TA选的 smclk  三分频  增计数
那这个样子   TA的频率是不是就是 1M了啊
然后  PWM我选的模式7
CCR0 设的20000   这个样子是不是就是20ms了啊
然后CCR1设的 1500      是不是1.5ms了啊
然后用P2.3输出PWM
嗯 舵机转了是转了。。。。问题是 转了就不停了 一直在那里摇摆   求解啊。。

网友:
舵机是一种位置伺服的驱动器,适用于那些需要角度不断变化并可以保持的控制系统。其工作原理是:控制信号由接收机的通道进入信号调制芯片,获得直流偏置电压。它内部有一个基准电路,产生周期为20ms,宽度为1.5ms的基准信号,将获得的直流偏置电压与电位器的电压比较,获得电压差输出。最后,电压差的正负输出到电机驱动芯片决定电机的正反转。当电机转速一定时,通过级联减速齿轮带动电位器旋转,使得电压差为0,电机停止转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晚看了一篇文章,说舵机电源供电的,就想着是不是开发板电源问题,电源接口是用USB供电给开发板。好了,换一个电源,同样的芯片和同样的模块,一接上正常了,改45°的,他转45°了,不摇回去了~~~~~~

万恶的电源问题啊,电压是够的,都是5V多点,估计是电流不足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舵机的信号线要接上拉工作才正常,这以前弄车就知道了。只是这次栽在电源上。。。。。

网友:
接上上拉是内部上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