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BeagleBone Black准备的显示屏-你们的发货了吗

楼主:
我为BeagleBone Black准备的显示屏-你们的发货了吗?大屏幕是原来有台老的本本坏了,屏幕摘下来用,今天去ME房给加工做了一个底架,准备给BeagleBone Black显示用,当然还需要一个转接头。
小屏正在准备画板子,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不?如果画好了会上转源文档,让大伙们都可以打板玩。

网友:
擦,这么多图片,直接卡死我啦,楼主你让我缓冲啦好久 ,屏幕不错很酷期待楼主的作品,哈哈

网友:
屏不错,也值几百大洋

网友:
1、有ME房,大厂啊
2、屏怎么卡在底座上的,用久了会不会玩掉,呵呵
3、显示器VGA,3B带不是还要转接头
4、lcd是40pin的么,现在就可以打板了吧,能加音频进去么,我在网上看老外在hdmi芯片前面并了16bit的DAC,可以出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大概画了一部分,论坛搞了团购就前来收纳一下大家的建议。不会的,有打了螺丝固定,屏还可以拿出来的。
老外在hdmi芯片前面并了16bit的DAC还没有关注过,有什么资料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屏了,原装IBM 4:3本本上面的,不过现在显示效果差了一点,拿来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妹二手机拍的,进来比较忙,抽时间玩玩的,我也是新手菜鸟一个,

网友:
有空去楼主家串门,顺便可以把他的水果拿来吃

网友:
做屏幕的时候给我留一块

网友:
楼主的屏裸奔啊,有加工条件,还是给电路板部分做个壳子比较好,找点薄铝板加工一下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才小部分的,还有大部分的没露面呢,有空来坐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想整的太麻烦,随便搞搞就可以了,到时候整个亚格力板在往上面盖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的屏是40pin的,目前还没有规划其他的外围电路功能,就只是接个屏和一个usb转串口电路,把其他的IO口都引出来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屏大看起来就是舒服
===================================

网友:
直接买一个vga转hdmi线也行,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这个好啊,一般的笔记本液晶屏也就200多左右,挺便宜的的还大,要是能用的话挺好的,期待楼主的文档资料

网友:
好高端啊。真是让人羡慕,可是楼主,我想请教两个问题,什么叫ME房呀?二是这个屏辐裸露在外射会不会太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ME房就是公司针对生产部所需要用的一些简单工具制造的地方,一般配有一个到几个ME工程师和技术员,主要就是又大型设配如冲床锣床等能够加工铁、吕、木、亚格力等这些东西,大概来说我们的ME房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为BeagleBone Black准备的显示屏-你们的发货了吗?大屏幕是原来有台老的本本坏了,屏幕摘下来用,今天去ME房给加工做了一个底架,准备给BeagleBone Black显示用,当然还需要一个转接头。
小屏正在准备画板子,大家 ...

TAOBAO网里上海有家公司专门卖BBB配套的LCD.